非标吊具的探伤测试

楼主(2013-03-28):
各位大侠好!
目前我司有部分非标吊具需要进行焊缝探伤测试,经专业检测公司咨询后得知,只能做磁粉探伤,请问吊具对于用磁粉探伤的焊缝等级要求是多少?  该批吊具主要用于发动机、履带架等较重部件的吊装。   谢谢各位的解惑,小弟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请包涵,谢谢!

网友A:
涡流探伤应该也可以吧。我们公司就做过焊缝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流探伤应该也可以吧。我们公司就做过焊缝检测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事,具体的也不了解。目前我是想咨询下如何将探伤结果与实际使用场合对应起来,以判断是否合格!

网友A:
没有这样的。焊缝检测后,就可以判断合格还是不合格。主要检测的是焊缝情况,比如说有漏焊或者内部有气孔。没有达到焊接要求。你现场拉断有可能是设计不合理,或者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焊缝检测后,就可以判断合格还是不合格。主要检测的是焊缝情况,比如说有漏焊或者内部有气孔。 ...

焊缝是否合格是检测机构是根据使用公司对该部件焊缝等级要求而定的,焊缝等级要求是根据部件的实际使用场合确定的。只有给出焊缝等级要求,检测机构才能根据检测结果比对出是否合格

网友:
国内一般可参照JB/T4730

网友:
焊缝等级有特别的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