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组件中这个方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8):
如题。
还是两种方框

网友A:
是前面有零件是采用机构的装配方式(如销钉、圆柱等)就会出现这个标志,后面跟其有装配关系的零件也会关联出现这个标志。

网友:
不完全约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前面有零件是采用机构的装配方式(如销钉、圆柱等)就会出现这个标志,后面跟其有装配关系的零件也会关联 ...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机构的装配方式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有点迷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机构的装配方式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有点迷惑

如图所示是机构装配中的销钉链接方式。ProE中做机构动力学分析时,会用到。
建议你学学ProE的机构动力学分析方面的内容,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是机构装配中的销钉链接方式。ProE中做机构动力学分析时,会用到。
建议你学学ProE的机构动力学 ...

哦!谢谢了,只要不影响出图就行。机构分析还不会,估计你说了我也不懂

网友:
不完全约束

网友(2013-11-22):
好像是没有完全约束,有自由度吧!

网友(2020-02-13):
不会pro/e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