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能承受多大的切削力?

楼主(2013-03-28):
请教一下,直径40MM,配100长螺母的滚珠丝杆,一般能承受多大的切削力!比如打直径35MM的钻头,每转0.2的进给!保证不会伤到滚珠丝杆,太损伤精度,有好几年的寿命。谢谢!

网友:
丝杆够大了,打35的孔,主要看导轨。导轨要承受切削力

网友(点评):
导轨应该只是起导向作用!力是靠丝杆传递吧!

网友(点评):
那你要导轨干啥,直接在丝杆座上装钻头就行了。

网友:
丝杠是4006的吧,可以了

网友(2013-05-21):
重型机床丝杠一般公称直径多大,公称直径D=50mm,长度6200mm的丝杠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