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三维导二维的时候,为什么视图是斜的?

楼主(2013-03-28):
proe三维导二维的时候,为什么视图是斜的?无论用top,还是light还是其他的,都是斜的!@!!!为什么呢????求解!!!

网友:
你建模的时候会不会选的基准面问题呢?

网友A:
估计是你第一步选基准面的时候出问题了,不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呵呵

楼主:
之前还可以的,后面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点错了哪个命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第一步选基准面的时候出问题了,不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呵呵

之前还可以的,后面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点错了哪个命令啊

网友B:
重定向就是了。网上搜索一下就是

网友C:
看到红色圈圈没有,选择其中一项,但是不要选择第一和第二项,否则就会出现你碰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红色圈圈没有,选择其中一项,但是不要选择第一和第二项,否则就会出现你碰到的情况。

不行啊,我用的是12年的机械版,里面选不了啊……………………而且我就算在三维里面选了非缺省视图,也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定向就是了。网上搜索一下就是

怎么重定向啊?搜不到啊!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重定向啊?搜不到啊!求解……

..

网友:
你的基准就是斜的,在视图选项中选“当前”,然后把你三维窗口中的视图摆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