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钢板强度,折弯成第二种方法那样可以吗?

楼主(2013-03-28):
如图所示,花纹钢板放两角钢上面点焊在角钢上,花纹钢板是平的时候人在上面走感觉好像有点力不够,有点凹凸的感觉。现在想加强下钢板,折弯成第二种方法那样可以吗?还是要第三种,感觉第三种工作量太大。
请提点意见,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补充内容 (2013-3-28 19:28):
花纹钢板宽500MM,长2米一个,就走道,要铺几十米,就是要加强下钢板,不能加别的了,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老二种折成真角,最好是角钢加横肋,连成一体。

网友:
楼主起码说一下铺设钢板的面积多大,长与宽是多少,让别人在脑袋里建立一个起码的模样,另外这个可以参考一些化工规范,基本就是用型材焊成个框架格子,每个格子有最小尺寸要求,再把钢板铺上去

网友:
单纯像图中那样改变钢板两边的形状对提高刚度和强度基本没有帮助,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钢板厚度,二是加劲肋,横向焊一些角钢也很简便啊

参考下面一些资料:
1.GB 17888.2-2008 机械安全 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 第2部分:工作平台和通道
http://wenku.baidu.com/view/69855a5477232f60ddcca1f7.html
2.《花纹钢板平台设计计算》
http://wenku.baidu.com/view/edf74421bcd126fff7050b7e.html

网友:
我觉得后两种方法也不好,建议焊接支架,支架起主要的承重作用。

网友:
500*2000的跨度中间不加筋板情况靠折弯不行,最好加筋

网友(2014-01-27):
第一种好,如果觉得有松动什么的就加筋吧,2和3就是折腾(可能减点噪音),

网友(2014-03-01):
123都不太好,框架上增加底部支撑横梁,用角铁就能搞定,这是最好也是最便宜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