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缝酸洗和钝化处理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3-28):
如题,处理后与不处理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用的真心不多,也许民品 多吧。最大的好处应该就是方便 简单 质量统一。
但是也有问题,我们军工产品是严禁使用这种酸洗的办法。
据说是会改变原子排列造成局部氢脆的问题。因为用的很少 我也不太清楚。
严格追求可靠性的场合这并不合适

网友(点评):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