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管件和铝制管件焊缝高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在设计外径为%%c89管路过程中,发现不锈钢管件焊接时,技术条件中注明焊缝高不超过2mm,为什么铝制管件不能这样要求呢?是铝这种材料的焊接性能所限制吗?请教,谢谢!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铝材更容易加工的原因吧。. J0 k: u  ~# j3 c
铝材比起不锈钢(1Cr)似乎熔点要低很多。

网友:
按要求就行了,铝材焊接性差异很大,谁知道你选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