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割铝活有没有不易埙耗的导电块

楼主(2013-03-28):
线切割割铝活有没有不易埙耗的导电块。

网友:
哈哈我有专用割铝导电块,250一对,经久耐用。

网友(2013-12-14):
我割铝件时,是在铝件的上下放一 块铁板,让铝件在中间,形成夹心饼干。这样割出来就不容易损坏导电块了。

网友(2014-01-17):
下回试试3L 的方法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2014-07-16):
有专门割铝件的丝买

网友:
还是自己做一 个导轮进电器好。我是在丝筒上加碳刷,然后又做了一 个导轮进电器。进电器安装在上导轮的后边一 点点。现在用起来效率还是蛮高的。不过用的是换下来的导轮,成本基本没有什么了。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割铝件的丝买

有啊铜丝,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