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沉孔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3-03-28):
这样的沉孔用什么刀具好      通孔10.5mm   沉孔22mm  深3mm     批量很大   要求有光洁度     请讲的详细些 谢谢

网友:
平底锪刀
钻铣刀的光洁度比它要好得多。

楼主:
我试过 定位铣刀放在台钻上用  可是跳动很厉害   出来底部完全不是平的   还有圈圈

网友(点评):
把台钻先扔了,换个立钻或什么铣床,力大一点。

网友A:
底面光洁度高还是侧壁光洁度要求高?
如果是底面要求高推荐沉孔铣刀

网友:
1)锪刀
2)平底钻
3)立铣刀
以上都可以加工沉孔,差别在效率和表面质量。

网友:
光洁度是多大的呢

网友:
定做台阶钻(头部10.5,上部22)一把,一刀成型,既快又好。。。。。。

网友:
定做台阶复合钻,可更换刀片一种,很不错,我们单位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面光洁度高还是侧壁光洁度要求高?
如果是底面要求高推荐沉孔铣刀

要求底面平整  没有花纹    侧面没什么  圆就可以    表面不可以有毛刺   通孔以加工了    就差沉孔   我用铣刀试过但跳动很厉害  底面也不平整  高低不平的

网友(点评):
我们通常解决方案就是用OSG的FX-ZDS来沉孔,这个是专用沉孔铣刀,有个大概3°的角和铣刀正好相反,加工形式类似于钻头,底面平整。

网友(点评):
今天用用沉孔铣刀 试了一下 刚开始还可以 但刀具磨损了底面就不好看了 而且底面与侧面的90度角也不整齐 我手工磨了一下 就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求底面平整  没有花纹    侧面没什么  圆就可以    表面不可以有毛刺   通孔以加工了    就差沉孔    ...

今天用用沉孔铣刀  试了一下     刚开始还可以  但刀具磨损了底面就不好看了  而且底面与侧面的90度角也不整齐   我手工磨了一下   就又不行了

网友:
LZ关键的不是用刀是对的,是用设备不对,铣刀在钻床上是不对的,但在铣床上出来的孔是很好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一个台钻虎22的孔,真是见鬼了。

网友:
当然是成型刀了

网友:
用车床加工吧

网友:
你可以用铣刀改一个忽刀,把铣刀顶端磨细,开出端刃即可。这样可用费铣刀。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