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为什么轴承套外圆上要开一个30的槽呢?

楼主(2013-03-28):
近日在车间见了一轴承套(见下图),自己看了下图纸,简略地画了下图(同见下图):

是修磨后装在墙板的精镗孔里,要求可以转动,不能太紧。两轴承间安装的滚筒大约1吨左右吧(个人估计)。
问题:请问为什么轴承套外圆上要开一个30的槽呢?

网友:
是这样的。在承受倾覆力矩时,中间接触面是不起作用的。这样做还可以减少加工面。另外,这样也比较好看。
结构设计,有用的地方就一定要能起作用,没用的地方就坚决去掉。
另外,要求能转动的话,这个h5的偏差好像有点太紧。孔可能是H6的。

网友(点评):
轴承套是成对的,也就是两端支撑,这样的话还需要考虑倾覆力矩吗?

网友:
容纳润滑脂?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点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的轴承套应该是不转的,但中间的滚筒是高速转动的

网友:
个人认为,减少加工面,其次是装配方便呢?

网友(点评):
的确是减少了加工面,但并没有减少工序啊,相反地却减少了不少承压面;另外装配的时候也没感觉方便多少。 个人感觉这种重要工件的设计应该首先考虑它工作时的情况、使用性,其次才是制造、装配时的方便性。

网友(点评):
没有减少加工面,是减少了加工时间,它虽然车削多了一点时间,但是磨削时间减少的更多。中间段没有配合用处,切掉还能减少压装时的摩擦力

网友:
尽管轴承是两端分布的,但轴作为简支梁来说,两端还是有转角的,转角就造成倾覆力矩。
另外,不妨问问干装配的人,看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
加工面方便、装配方便、能储纳润滑油、保证希要得到的精度

网友:
i磨床的砂轮没那么大。

网友:
都有道理啊

网友:
加工面方便、装配方便

网友(点评):
不错,主要考虑的就是装配方便,也就是靠近法兰侧的轴承容易安装,如果没有30的槽,里面的轴承装配时会很费劲的,对于润滑不起任何作用,也不是加工方便,多一道30的槽就多一道工序。

网友:
容纳润滑脂 正解

网友:
轴承什么型号,有的尺寸比较大的调心滚子轴承,外圈就带沟槽,而且带孔,是用来加润滑油的。我工作的厂子的车间就用过,型号忘了,外径大概300多吧。

网友A:
当然要开一个30的槽!
你要是设计就一个280 h5,那才叫不懂设计。
装第一个轴承的时候,h5虽然是松配合,但是如果是就一个长280 h5轴,装下去,是不是很费劲!容易把轴承内圈卡住,损伤轴承。
实际上类似的重型构件,往往为了安装方便,里面选用的轴承,内径要大一些,是阶梯轴。
而且减少磨削加工量。

网友:
加工面减少,装配方便

网友:
加工工艺性好,砂轮磨损少,润滑油空间

网友:
关注中,求正解!

网友:
主要是轴承套外圈要与孔做过盈配合!在配合面中间开槽后,结合表面在固持力作用下易于变形,固持力延轴向分布就更均匀。

网友:
关注中,以前没注意过这问题,学习

网友:
主要是轴承套大多要与孔做过盈配合,在轴承套中间表面车出一个浅槽后,在与孔做过盈配合时,轴承套在固持力作用下,配合表面更容易变形,从而减少了固持力延轴线方向分布不均的现象!

网友:
同样觉得是减少加工面,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没有这个槽,在拆卸或更换时怎么拆下来???明白了吧 个人见解 不一定有用

网友:
主要是便于装配

网友:
我认为此为滚动轴承套,里面还有一个轴承,灰铁材料可以减震,车削槽是为了装配方便,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
装配的工艺性

网友:
应该还有个孔,是油槽

网友:
理解为拆装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开一个30的槽!
你要是设计就一个280 h5,那才叫不懂设计。
装第一个轴承的时候,h5虽然是松配合, ...

同感,这种装配会被工人骂好几天

网友:
一部分是可以容纳油脂,另一部分是两点定位,安装后精度有保证。个人理解。

网友(2013-05-01):
减少摩擦力和排空作用

网友(2019-09-09):
精加工的表面积减少了!而且减少接触面积更利于装配。外环肯定是不动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为了减小摩擦力,另一个原因减小装配面能更好提高装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