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钻硬黑色尼龙

楼主(2013-03-28):
外径120,内径车成70的。开始用直径50的钻,然后改38,最后用25,结果如图一样炸裂。一会坏了7,8个,实在看不下去,我帮其改磨钻头结果很是好用。发一下供菜鸟一笑。主要有减小钻头顶刃,减小角度,加开分屑槽,第一次上传照片,钻头的照忘了,嘿嘿。

补充内容 (2013-4-9 20:49):
料很脆,和瓷一样,掉地上都能成缺口。料是进口的36/kg。

网友A:
如果是尼龙的话,首先可能材料有问题,内应力可能比较大,再一个可能装夹有问题。最后是刀不够锋利

网友:
应该不是尼龙的,估计是黑色电木板,比较脆容易裂

网友:
尼龙如果这么容易断裂,肯定材料有问题。
不过楼主能打通,的确有手艺,但你发个裂的孔给大家看,大家该怎么表扬你呢?

网友:
材料有问题

网友:
材料不是尼龙,而且材料比较脆,应该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尼龙的话,首先可能材料有问题,内应力可能比较大,再一个可能装夹有问题。最后是刀不够锋利

和装夹没太大关系吧,毕竟还未钻透50多深才20来深就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