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车刀的对刀问题

楼主(2013-03-28):
今天刚接触螺纹车刀,螺纹车刀应该怎么对刀啊

网友A:
Z方向对刀不能以刀尖来对,以最接近终点但又不会撞到台阶为终点,例如Z-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Z方向对刀不能以刀尖来对,以最接近终点但又不会撞到台阶为终点,例如Z-20

顶……

网友:
尽量要以刀尖来对  不然编程会变得麻烦 机卡刀就是那样了 手工刃磨的话尽量把刀尖磨的靠左(正旋螺纹) 还有就是X轴编程时要考虑刀尖圆角

网友:
没看懂楼上几位所说。

楼主:
感觉还是不懂啊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路过,螺纹刀可以乱求对!

网友B:
个人认为对刀还是以刀尖对为好,如果有台阶的话,编程时算好螺纹刀的宽度(一半的宽度),假设是台阶轴,小台阶上车螺纹,大台阶80,小台阶外径30.长30,刀宽10,你编程的时候,Z轴的终点就是Z-24最保险,但有的车床是自动倒尾的,那个倒尾的距离是多少,你一定要让出来,让出来后算下数值就行了。一般大台阶轴应该有退刀槽的吧。或许螺距不大。就不要用太大的刀。够挑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Z方向对刀不能以刀尖来对,以最接近终点但又不会撞到台阶为终点,例如Z-20

能否说得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对刀还是以刀尖对为好,如果有台阶的话,编程时算好螺纹刀的宽度(一半的宽度),假设是台阶轴,小 ...

详细一些,还是不懂啊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的螺纹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Z方向对刀不能以刀尖来对,以最接近终点但又不会撞到台阶为终点,例如Z-20

螺纹刀对刀方法好几种,一般无特殊要求我也爱用此方法,安全 可靠 又快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一些,还是不懂啊

举例:你用的是60度的螺纹刀,刀头宽度5mm,刀尖是在刀的中间对吧,那两边对称是2.5mm,如果在台阶轴小轴上挑丝,假设直径是20mm,长度是20mm,那你的终点肯定不能是-20了,你刀尖走到-20了,刀身不就跑到-22.5了,那还不撞上大台阶。有不懂的咱再共同讨论

网友:
x向以外圆对刀,z向以刀头对工件原点,可以先放写余量,以防撞到,对螺纹的精度没影响,但起刀点绝对不能变,不然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