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收获时拨禾指拨动下方还是高位果穗?

楼主(2013-03-29):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就是玉米收获时拨禾指拨动下方果穗容易掉落,还是拨动高位容易导致果穗掉落?请给予指点并说明原因

网友:
根据多年掰玉米的经验,肯定是上面了,玉米棒根部掰的时候一般还是比较脆的,所以上部省力,一般是九月中旬,农历八月十五左右开始的
但也见过有的地方,直到玉米在杆子上晒干才收割的,到时是上下一个样,玉米棒根部软的。
所以按你说的这种方式,要注意月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