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表面看出来工件是否进过热处理,如淬火等

楼主(2013-03-29):
如题

网友A:
上锉刀——————一种
听声音——————也是一种
当然具体多少硬度得用硬度计了。

网友(点评):
我们学校的设备比较落后 师傅说如果锉刀干不动的车刀就干不动

网友:
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热处理是将金属材料放在一定的介质内加热、保温、冷却,通过改变材料表面或内部的金相组织结构,来控制其性能的一种金属热加工工艺。肉眼能看出来,就不会用显微镜看金相组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锉刀——————一种
听声音——————也是一种
当然具体多少硬度得用硬度计了。

锉刀可以,听声音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听了,大侠详细点讲

网友(点评):
你拿个淬过火的材料,和没淬过的,敲了比较一下。音质可不一样喔。。。

网友:
呵呵,淬火的和没淬火的一碰,没淬火的就是一个坑,不用听声音,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敲打敲打,不经打的,可能没有淬火。热处理太多了,不能这样问。也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