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时液压阀体内腔产生的涂料层怎么去除

楼主(2013-03-29):
阀体内腔纯在涂料层,而且喷砂2次后还不能去除,现有好的方法吗,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液体浸泡或者别的方法能去除' U3 M) n8 k2 g' l) H

楼主:
高手在哪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高手回答一下,或者是有涂料层的原因也好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碳钢的话,假如喷砂喷不到的地方,那么即使是换材料什么都不会去掉的,用的最常用的就是碱爆,但是对于不锈钢,碱爆后会产生难去除的痕迹,表面质量不好;如果是喷砂可以直接打到的结构,可以尝试用酸去浸泡,在进行喷砂;如果还是不能去除的话,考虑下你的制壳材料,你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材料,哪产的,可以尝试换一下

网友:
超声波清洗,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