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轮CAD画法

楼主(2013-03-29):
各位大侠:
        我这边需要画一份滚丝轮的CAD图纸,滚丝轮外径是Φ211.3,螺距是3的螺纹,请教CAD怎么画?
滚制的是M56*3的螺纹!

网友:
滚丝轮应该是标准件来的,外径的参数对加工的零件影响不会很大。有必要画图定做吗?

网友:
我们一般对丝杆都是先选型,然后再把丝杆的两端发给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