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急!关于workbench计算节点问题

楼主(2013-03-29):
CPU:intel(R)Xemo(R) 1.8GHZ  32G 内存,win7  64位操作系统,用workbench14.5 分析计算时最多大概能计算多大节点的?
不懂,求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很难说,要看你工况情况。如果有大量非线性,那么节点不会很大。我现在12G的内存一般算到200万的单元,也要几个小时。如果涉及到非线性,时间还要久

网友(点评):
高人,你用过10.0workbench的吗

楼主:
目前测试的是线性的

楼主:
试了下88万节点,33万单元  算的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网友:
建议你配置个好点的显卡和显示器

楼主:
CPU:intel(R)Xemo(R) 1.8GHZ  32G 内存,win7  64位操作系统,workbench14.5 分析大概256万节点时提醒说磁盘空间不足,该怎么解决??还有就是怎么很好地运用这台计算机(配置),进行workbench分析
麻烦各位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