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为什么不容易侧翻?

楼主(2013-03-29):
轨道宽1.5米,车宽3米,高4米,为什么不侧翻?仅仅自重应该不能保持平衡吧?

成形极限 -1 恐怖分子吗?

网友(点评):
不能光看外形的啦,虽然高4米,但重心绝对是偏下的。另外从车轮及轨道铺设的设计来讲,也考虑过离心力等因素了。

网友:
看重心位置及侧向力的大小。
记得看过一集纪录片,火车穿过一个风口,为了避免被吹翻,不得不将两边窗子全部打开以减少迎风面积。

网友A:
答案在道轨的铺设上。转弯处外高内低,角度与车速通过计算进行匹配。

网友(点评):
高中的时候计算向心力就是这个吧

网友(点评):
历害。。。。学到了,,有机会再看一下实物。

网友(点评):
我很严肃的告诉你们,高中物理教科书上面有这道物理题,当时是计算火车在这个转弯处限速多少。

网友:
火车也没有小转弯吧?

网友B:
简单画个图给你看。

转弯时离心力作用,车体向一边移动。结果造成外高内低的效果,自动抵消了离心力。(缺点是高速时容易蛇行)

补充内容 (2013-3-30 06:36):
自己想想轨道高低不同是外高还是内高。简单物理现象嘛!

补充内容 (2013-6-19 15:59):
我画反了,谢谢大家提醒。也不想动手改图了,大家自行脑补。而且我描述不清楚,这里作个准确描述,火车过弯是轨道倾斜与自动补偿之综合作用。只知道轨道倾斜是不够的。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不太认同,离心力只会使火车向外甩,应该反而是内高外低,更容易造成侧翻才对,应该是转弯处轨道高低不同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外高内低,想想摩托车赛车转弯时,都是向内倾斜。

网友(点评):
这个原理图明显就是错误的,火车车轮的突出的台阶是在铁轨的内侧。这样即使是低速过弯,离心力不够的时候,火车也不会侧翻的。

网友(点评):
画反了,,,,,,,太有才了。

网友(点评):
真的画反了

网友:
问得好!很多简单的现象,认真回答起来并不容易。

网友:
几时初中学的合力向量成了高端理论?咱搞的这弯道小三岂非高科技?再加上增减速之三力合成向量

网友(点评):
太好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离心力和重力分力抵消

网友C:
实际上火车的重心还是比较低的,转向架之类的部件都是很重的,车厢材质都是相对轻质材料,只要重力、离心力、惯性力、横风力等合力作用线不超过轮轨接触线,就不会侧翻的。

网友(点评):
火车没有转向架,只不过是四轮浮动罢了。

网友(点评):
谢了,应该说是悬架,车轮等部件

网友(点评):
以轮周与轨道的接触点为原点,只要外力合力矩不大于重力矩就不会翻

网友(点评):
哥们,火车没有转向架难道汽车有?汽车用的那叫悬架,火车用的叫转向好不。

网友(点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89%E5%90%91%E6%9E%B6 不明白的看这里。回复前走走脑子

网友(点评):
光四轮浮动,火车如何过弯。瞎搞。

网友(点评):
翻车都是以一点为支撑点,各种力矩合成之后不平衡所致,感觉火车转弯的圆弧导轨设计的很大,尤其高铁,既要舒适平稳又要高速的,看不出转弯的迹象,不过一边高一边低有时会很明显的。。。。。。

网友(点评):
目前还没发现火车没有转向架

网友:
这个不会真该拖回高中枪毙五分钟了!离心力的那一部分,F=m*v*v/r!如果左拐弯,离心力向右,轨道必须提供一个向左的向心力,所以左拐弯的地方,右边都会高!

网友(点评):
右边高了,重力的分量提供了向心力。

网友(点评):
这个不会真该拖回高中枪毙五分钟了!===真是相当风趣!^_^

网友(点评):
这个点评好,妙。。。

网友:
应该是拐弯时尽量减小速度,拐弯半径尽量大,要不然侧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楼主:
大哥,你们都想到转弯的时候了,我的重点在直道上。火车的重心那么高,别人在轨道上放钉子,火车也不翻,这该不是离心力了吧。

网友(点评):
请你说眀一下;铁道上碎石的作用?

网友(点评):
一是速度不够,二是阻碍物刚性边形前不足以抬升列车重心高度。虽然一般来说铁轨上搁不住东西,不过如果你真横一根枕木到铁轨上,翻车是必然。

网友(点评):
还有,张大侠,铁道上的碎石啥作用。我只知道是增大铁轨接触面积防止沉降已经吸收铁轨震动。难道这里还有放翻作用?

网友(点评):
线路是很平的(左右两轨几乎水平),在这个条件上理论上就不可能侧翻啊,当然火车设计还是严格计算设计的,关键是过曲线

网友(点评):
如果是单轨,你问这个问题还好,双轨直线怎么会翻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画个图给你看。

你的图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画错了!

恩,图画反了。能看出来说明你认真看了的。

我当时就发现了的,但懒得想改,合格的工程师都会看得出来的。

网友:
高中物理

网友:
13楼的正解,其实离心率是小问题,很容易解决,主要还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画个图给你看。

这种轮对踏面过曲线时的作用应该是取代差速器,因为火车轮对两边是焊死的,而不是消除离心力,消除离心力是靠轨道倾斜,就是外轨高于内轨。

网友:
平常总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其实也含着大学问、在这学习了、、

网友E:
我是车辆专业毕业的,耳熏目染还是学到一些的
大家都知道理论上的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平衡,但这太笼统了
1 在线路,曲线线路(也就是弯道)的铁轨外侧高于内侧
2 曲线半径有要求,速度越快半径越大
3 火车过曲线有速度要求,一般要减速,没记错的话08年济南胶州的铁路事故就是火车过曲线时未减速,导致列车尾部甩出出轨
当然如果曲线足够大也不要减速。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列车上解决(如果从线路上解决的话受地理限制,特别山区,而且老线路设计时并没考虑到以后火车的速度大幅度提高),就是“摆式列车”,过曲线时,车体会向内倾斜,也就增加了向心力,提高通过速度(也就是不用减速)。这种列车在中国并没有普及,中国当年只是引进(中国大部分靠引进,悲哀)了少数,运营在西南山区,之后就没再引进过。现在国外很多动车组有这种装置,好像咱们引进的crh5车原型车(5型车引进于法国阿尔斯通,至今保持着世界最快的实验速度,570+)上有这种装置,但是我们引进后取消了这种装置,因为我们国家高铁线路都是新建的,可以把曲线半径直接建大一些。
4 火车轮对上有轮缘,如上图所示,保证列车在直线行驶时也不会出轨
2和3好像重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火车的重心还是比较低的,转向架之类的部件都是很重的,车厢材质都是相对轻质材料,只要重力、离心力 ...

说火车没有转向架的,太外行了,铁路上目前还没有火车没有转向架

网友(点评):
宽恕那些无知群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在道轨的铺设上。转弯处外高内低,角度与车速通过计算进行匹配。

那么平地上遇见大风呢?会很危险吧
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外高内地,可能经过和速度的匹配计算

网友:
动车应该有转向架吧?

网友(点评):
转向架是什么?求大神给个图呗。

网友:
轮子小接触面小车身高重心不稳

网友:
轨道转弯处设计成外高内低,是固定的。火车弯道处运行速度也必须在某种限度内。否则超速的仍然有可能向外侧翻。如果运行物体重心比较低,转弯的限速可以有所提高些。

网友:
就是啊,感觉很不稳定!期待那位大师,通俗地讲讲呗!

网友:
火车过弯道外高内低解决了离心力,车轮都是内卡的,车身重心低,长度也是一特点,前引尾阻中衡,停车时尾部先刹,转弯时可点刹游刹。

网友:
前面给的轮子与轨道接触的不对,轮子大端在里面的

网友(2013-05-01):
引用 网友E:
我是车辆专业毕业的,耳熏目染还是学到一些的
大家都知道理论上的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平衡,但这太笼统了
1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火车没有转向架的,太外行了,铁路上目前还没有火车没有转向架

令天给自己放半天假,到矿区过过手,随却拍了好多图片请你指出哪个是转向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在道轨的铺设上。转弯处外高内低,角度与车速通过计算进行匹配。

同意,中学做过这种题目的,转弯时外高内低重力被间接分向内,与向心力持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在道轨的铺设上。转弯处外高内低,角度与车速通过计算进行匹配。

同意,中学做过这种题目的,转弯时外高内低重力被间接分向内,以克服向心力

网友:
认真学习了一下!

网友:
内外圈高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在道轨的铺设上。转弯处外高内低,角度与车速通过计算进行匹配。

是的,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火车轨道管理员吗,就是因为他会侧翻

网友:
感觉火车光是自重就已经很大了

网友:
两边轨道有高度差,自重提供向心力

网友(2013-06-10):
引用 网友B:
简单画个图给你看。

铁路邮局行话叫弯道外轨超高。。。。。

网友:
跟车箱重心低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在道轨的铺设上。转弯处外高内低,角度与车速通过计算进行匹配。

防止离心

网友:
这题目还高端?高中物理啊。。。课外知识都没人看的吗?小字部分讲的很详细

网友:
利用重力的分力来抵消拐弯时候的离心力,达到受力平衡

网友:
过车不容易侧翻?当然容易,尤其是设计、制造的时候,咱们没看见,那时因为,投入运行的是设计计算好的不会或者不易侧翻的火车。我一老师的丈夫是总工,负责一火车的设计,造好试车,总是脱轨,请全国的专家会诊,找不出毛病。

网友:
多抱抱孩子晃晃,就明白了。

还想不出怎么回事,就坐一次磁悬浮。原理的体现,比普通火车明显得多。

网友:
不要只看见鸟儿扑腾翅膀,也要看见鸟的翅膀长得啥样。不然,永远都造不出来飞机了。

网友:
在拐弯处,铁轨与水平面是有角度的,这样重力的分力和摩擦力一起提供向心力,火车保持平衡,就不容易侧翻。

网友:
两边的轮受力均匀了,就不倒了。不仅要外侧轨道高、内侧轨道低,还得在该路段定死车速上下限。

弯道翻车,一般就是车速不符合轨道设计速度造成的。

枕木或钉子质量不过关是另一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画个图给你看。

真的装配反了。。。话说毕业设计的时候我也画过这铁轨

网友:
应该也有个说法吧。为什么凸缘都在里边。。。

网友(2013-07-10):
这个问题有意思。

网友:
重力大于离心力啥的,初中时候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