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半径补偿问题!帮我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请教一个半径补偿问题!260  CNC   程序报警  程序O275中第10段报警,C型刀补干渋检查有过切现象!刀位号是T8,半径补偿输入R2以下可以加工,输入R2以上就会产生报警C型刀补干渋检查有过切现象!是广数系统
程序如下
O275
T0303
M42
G99
M3 S300
G0 X160 Z20
G42 G0 X130 Z-2.068
X113
G1 X110 F0.25
G3 X106.272 Z-4.063 R2
G02 X110 Z-57 R27.5
G1 X112
G40 G0 X150 Z0
M30

补充内容 (2013-3-29 17:28):
前刀架,G42没错,左边开始,就光两圆弧!

网友:
X106.272 应该改成X106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不会错的!是电脑里画的图,出的坐标点

网友(点评):
电脑出的图一样会报错!~ 很正常 改改不重要的尺寸试试

网友:
图看着怪怪的,少尺寸吧?

网友:
好奇你的走刀,不知道你是加工外形还是洗内部行腔,外形的话你的走刀轨迹呢??如果正常的思路左边开始,那么就应该是刀具左补偿G41!G42是右补偿,当然会报错!跟里面的一个小耳朵干涉!

网友(点评):
前刀架,G42没错,左边开始,就光两圆弧!

网友A:
刀具移动距离小于刀尖半径   建议换把小R的刀

网友(点评):
光这个大圆弧小R的刀没办法车的,我用的是R5的球刀。按道理移动距离跟建立刀补的几段程序也许有关,跟以后的程序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还有就是编程不必那么麻烦  R2处可改用自动倒角D 指令

网友(点评):
这指令倒真还没用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具移动距离小于刀尖半径   建议换把小R的刀

刀具半径大于R2处

网友:
刀补有问题没?

楼主:
就走画线的一段,R5的刀是不可能过切的!这个程序不知道你们的设备上能不能运行?因为我以前编了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程序在我的设备上会产生报警,别人的设备不会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