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膏能不能降低齿轮传动噪音

楼主(2013-03-29):
3m37齿和3m77齿两钢齿轮运转时声音太大,能不能用研磨膏将噪音降低点?还有研磨膏到底该怎么使用呀?

网友:
上课时听老师说过,一对齿轮低速啮合运转,把研磨膏涂在即将啮合的齿面,据说要运行很久效果才会好

网友A:
研磨膏用久了会不会将齿轮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磨膏用久了会不会将齿轮磨损?

我觉得在用一段时间以后用润滑油将齿面上的研磨膏冲洗干净就可以解决慢性研磨问题。

网友:
不能,

柔和一点说,效果很小,这是由齿轮特性决定的,比如基节误差,这是先天缺陷,

网友(点评):
齿轮的精度主要依赖设备和工艺,除了齿轮本身精度,其他因素比如安装的轴线偏差、箱子的特性影响有多大?特定工况下,齿轮轮齿自身的刚性不足,是不是先天缺陷了?研磨和跑合主要影响齿形和啮合斑点?

网友:
可以用含二硫化钼的润滑剂试试看

网友:
个人觉得你是降低什么产生噪音,如果是制造误差产生的噪音,不可能降低,如果是齿面的频率较高的噪音,有点像蜗轮蜗杆传动摩擦时的沙沙声,还是有一点作用的。但是这部分噪音比例不大。

网友(2013-05-08):
貌似只能通过提高齿轮精度来消除躁声,磨齿

网友:
已经做好了的啮合齿轮,只有加润滑剂,跑合调整安装轴等去搞了!

网友(2013-06-17):
看起来不行

网友:
有从事联轴器经销的人吗?

网友(2013-11-02):
现在遇到的噪音问题确实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齿轮精度,主要是热处理变形;箱体共鸣,离合器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