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缺相问题

楼主(2013-03-29):
  今天忽然想起这么个事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小的时候家里停电,有的时候没有停,但是白炽灯亮,就是和正常的时候不一样,老家人都说是缺一相电,可是我们一般都是用的是单相电啊,电机才用三相电,肯定就不是缺一相电的原因了吧,什么原因大家说一下,挺好奇这个事的。

网友:
老大,供电是送的三相电,但是为了平衡,一部分用户接这一相,另一部分接另一相。

网友:
一般供电所是三相电吧?

网友:
三相不平衡

网友:
发电和供电是送的三相电380V,但是为了平衡,一部分用户接这一相,另一部分接另一相。

网友:
这个说起了可能会比较绕,发电机出来和配送电过程中都是三相的,一般我们用的民用电(住宅)都是接的其中的一相,所以一般称其为单相电。配送电一般采用的是“三相四线制”或“三相五线制”即三条相线、一条中线(变压器中性线),一条地线。相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各相线和中性线之间的电压就是我们家里使用的“单相电”------220v了,这条相线就叫做“火线”,中性线就叫做“零线”。过去在农村,经常只拉一条火线,另一条线就直接接大地了,楼主说的那种情况大概是“感应电”,一般是由于断路引起的,感应电电压不够220V,所以灯的亮度不够。对于三相电来讲,若是电机,断了一相,就叫“缺相”,这时电机就不会转了。

网友(点评):
你说得这个估计很可能,感应电也可能,我不是太清楚这个问题,再问一个,你说要是电机在缺相的情况下不带负载能转起来吗,好奇啊,哈哈,假如不能我们手动再转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不能的,缺少磁场啊,并且容易烧电机,所以一般重要电机都装有电机保护器

网友:
回答你另一个问题,三相异步电机,如果一相断路,依然可以运行,但是这个时候是以单相方式运行的,运行电流大大增加,时间短了没事,长了就会烧毁电机,所以一般都设置检测保护装置,一相断路就切断负荷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正确。还有一点,家用的”三相插头“其实也只是一相火线,一相零线,第三根线是地线,是将用电器的外壳短接到大地的线。这是真正的0V。而零线有时可能还有不小的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我问的那个问题大家说法不太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家用单相电,是相电压,灯可以发光但是不是额定功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低了造成的。那时候变压器功率小,线路是铝线,线径细,所以会造成电压低。而那时候好多人对三相电和单相电根本就搞不清怎么回事,一个村里也不定有个明白人,所以就以讹传讹的说是缺了一相电。现在都有很多人搞不明白,以为家里两根线就是两相电。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很可能是电压低,我也就是好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我问的那个问题大家说法不太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家用单相电,是相电压,灯可以发 ...

上网查了一下,的确有”缺一相“的说法,只不过这个缺一相是指的电网变压器高压输入端缺了一相。因为感应原因,缺相的这条线上还是会有约1/2的电压,而低压输出端则会有两相都降为1/2电压。如果你恰好用了这两相中的一相做火线,压降不足自然灯也就变暗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你这个说法绝对是对的,这个我随变一问大侠还真的费心思了,谢谢啊。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客气了,在下不敢称大侠,尝试解答问题中其实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看了你以前发过的一些帖子,很有学习的热情,而感觉自己现在是越来越混了,哈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还记得我,我其实根本了没有发什么有价值的贴子,现在自己也没有什么成就,上来主要就是学习,偶尔说一句,大家都加油,哈哈

网友:
我也来个说法:现在农村有用三相电的,也有用单相电的,如果用单相电的家庭的相线断线的话,恰巧用三相电的用户也和你同时断了这根线,那么他的三相电另两相电压会经过你的这根断了的相线对地产生回流,这时,你的电压就不是220V,而是低很多,低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三相电用户的实际使用功率。理论上来说,如果是感应电的话,电流不会太大,能输出的功率也很小,如果感应电都能达到这么大的电流,那我们还用什么变压器输出?直接用感应电升压不就完了?这样会不会更省电?(注:这样说的原因是你所用的相线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用,所以这根相线的负载,也就是对地电阻会很小的。变压器的那边零线也是深埋大地的。)个人愚见,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分析的很有道理,应该就是这个原因,版主很热心啊,我在电气版块读的文章少,版主大人是在北京工作的保定人吗,我也正好在保定上学上班,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涿州人,因为经常去北京,所以取了这个名字。有时间可以聊聊。

网友:
其实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是变压器那边的零线断了呢?这时,我们三根线的单相电用户就等于把我们的两台负载同时串接到了两根相线上。这时的电压可就不好说了,功率大的电压就变低了,因为受功率小的用户的电流节流影响,而小功率用户就惨了,他的电压会高出很多,可能会达到300多伏,这时,等待他的就是烧坏家用电器。

网友:
家用采用三相四线制,其中三条是火线,另外一条是零线,只需要接一条火线,加一条零线就可以供家用照明。

网友:
看书去吧,越听越不明白。

网友:
要检查配电房内的零线是否接触良好,如果接触电阻过大电压肯定就不正常。

网友(2013-05-03):
晚上电压会下降,主要源自线路压降,网上用电高峰,电流上升,线损增大,供电电压一定,故

网友(2013-08-18):
村里的电网是三相五线制,3根高压线进入变压器,出来四根线(三火一零)。家庭用电是任意一根火线与零线结合,如果你家没电而邻居家(火线与你家不同)有电,这说明你家的火线没电即缺相电。这样会造成三相电流电流不平衡,有电的用户会出现灯光很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