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链:为什么封闭环的大小=所有增环和的大小—所有减环的大小?

楼主(2013-03-29):
   今天,我刚刚看了关于尺寸链计算的内容,发现一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为什么封闭环的大小=所有增环和的大小—所有减环的大小?

     2.思考许久后,我的证明过程如下:请大家看看的思路?

3.计算过程

补充内容 (2013-3-29 22:22):
第一个式子中,应该是—A0,第二个式子中也应该是—A0。

网友A:
假设不成立,分析的繁琐又错误,分析的后面又进行取模运算,引入的矢量概念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很简单的等式

A0=A3-A1-A2

A3增加会导致A0增加,它们的变化趋势相同。故曰增环。
A1、A2增加会导致A0减少,它们的变化趋势相反。故曰减环。

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不成立,分析的繁琐又错误,分析的后面又进行取模运算,引入的矢量概念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很简单的 ...

 1.假设是在不知道增环,减环的基础上的。先自己设个方向,最后在根据计算结果调整方向。
2.矢量是为了保证运算的正确性,去掉矢量的符号,是因为它们是共线的关系,故矢量符号可以去掉。我必须得保证运算是严格正确的。
3.不知道你想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这里的尺寸链都是同一个平面的,都共线的。所以,靠脑子想想还是想的过来的,如果尺寸链是分布在空间里面的,都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并且尺寸链之间都相互影响,那么,引入矢量进行计算,就可以严格的保证计算是正确的。
4.谢谢你的回复,我一般喜欢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去推算一些问题,请包涵。

网友B:
按你的假设,第一个公式就不对,学学矢量,高中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假设,第一个公式就不对,学学矢量,高中书上有

确实不对,谢谢。已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假设是在不知道增环,减环的基础上的。先自己设个方向,最后在根据计算结果调整方向。
2.矢量是为了保 ...

1、起先一个假设,为何要做这样的假设?该假设条件也不管是否成立就开始引入矢量进行推理。

2、推理到后来进行取模运算,略去了矢量的方向性,只有一个几何等式了,矢量就白搭了。

3、等式行不通了,又来一个假设,强行加上方向,改变了运算的符号。为何要做这样的假设,该假设成立么?与第1步的假设等式有何差异?

你既然使用了矢量概念,后面的取模运算,就已经略掉方向因素了。

增环减环的概念很好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几何等式,任何一个学过初中代数的都能看出来,所谓的增环减环就是基于等式前面的符号来判断的。+号为增环,-号为减环。

就算计算空间尺寸链也是简单的几何等式,不需要引入这些莫须有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起先一个假设,为何要做这样的假设?该假设条件也不管是否成立就开始引入矢量进行推理。

2、推理 ...

受教。

网友:
这里的讨论很激烈啊,路过学习之

网友:
增环在那边,减环在这边,两边大小一样!

网友(2014-05-26):
要不要这么专业啊

网友:
增环与减环

网友C:
留邮箱,发个教程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邮箱,发个教程给你

我现在已经弄清楚了,但是还是想看看你的教程。249366226@qq.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弄清楚了,但是还是想看看你的教程。,谢谢了!

已发送,看下是否有用。

网友:
楼主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在证明过程中不过严谨:图与解题过程的字母有些错节。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这本书上专门的一小节是用来介绍这方面的,有需要更多了解的志友可查阅!

网友:
都不对哦!!!

网友:
很简单,增环去掉减环就剩下封闭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