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输送机电机位置比较

楼主(2013-03-29):
如图为辊子输送机,通过双排链轮传动,本人感觉电机装在输送机前面和装在输送机中间,电机所承受的力矩会不同,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2013-09-08):
单传动电机前置驱动力小,中间次之,后置需要驱动力最大。

网友(2013-03-29):
估计跟汽车前驱和后驱有所不同的情况类似?。。

网友:
正常输送时,电机前后或者中间布置,电机力矩几乎没有什么差异,该受多少载荷依然不变。

电机前后或者中间布置,只对链条有影响。

链条传动时存在松边紧边的差异,通常链条输送物料的面都是上面,为了达到平稳输送的目的,通常都要求输送面绷紧。

向前输送时,驱动部分通常放在前端,向后输送时,驱动部分通常放在后端,如果输送线需要频繁正反转,驱动部分通常放在中间。

当然,只要能保证可靠的张紧,驱动部分放在任何区域都可以。

网友(2013-09-08):
原来驱动位置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13-10-08):
好像是明白点或

网友(2018-06-06):
引用 网友A:
单传动电机前置驱动力小,中间次之,后置需要驱动力最大。

你真JB扯淡 看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