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卡爪跳动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有个老的130白鸽卡盘 ,法兰自宫后 卡盘装在主轴上面,
在卡盘盘体打表,跳动1丝的左右,但是夹持标准棒测试跳动15丝
卡盘原配的卡爪不见了 买了一副新的卡爪装上
用了自车的方法,精度没有变化 原来跳动15丝
卡爪车一刀之后, 跳动还是15丝左右
试了几次还是这样
是不是卡盘与卡爪不匹配的原因 或者说是卡盘的盘丝 与正反爪盘丝接触面已经磨损 且不均匀导致的。
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4-1 02:09):
卡盘精度终于修好了(我卡盘配的是软抓,车刀可以欺负它),谢谢各位热心网友的建议。
后面有方法

网友A:
就算盘丝已经磨损,跳动不应该都是15丝,可能是卡抓没车好,在一个,老卡盘很娇贵,上卡抓的位置和拧紧的位置还有拧紧的力度都对精度有影响

网友B:
你卡爪车一刀,是怎么车的?

网友:
卡爪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卡爪车一刀,是怎么车的?

在正爪外面 靠近盘体的台阶 套一个法兰
 然后撑住法兰 再镗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盘丝已经磨损,跳动不应该都是15丝,可能是卡抓没车好,在一个,老卡盘很娇贵,上卡抓的位置和拧紧的位 ...

又试了 还是一样
感觉卡爪 外面不同心,  就算镗很多刀还是 一样
基准本身不同心 ,再怎么镗,精度还是跟卡爪外面台阶的精度一样,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车刀车卡爪?你认为有用?正确的都是用砂轮磨出来的

网友:
卡盘平面螺纹磨损了。

楼主:
我的方法:
步骤1.找一个外径24的轴承,用卡爪最里面那圈卡住轴承,卡紧,卡正。
步骤2.用内孔车刀车卡爪内侧,注意不要车到轴承。
步骤3.车完之后,把轴承取下 夹持一断标准的圆棒打表测试,这是应该会出现精度比之前大好的情况(我之前怎么调在同一位置打表,跳动都在15丝,车完之后可以到三丝,其中三丝的跳动还包括圆棒和百分表的误差,这种情况意味比我测试的情况要好)
步骤4.夹持好圆棒之后,车卡爪外台阶外圆。
步骤5.车完之后的卡爪外台阶上撑一个标准点的环 例如轴承
步骤6.撑紧之后车卡爪内侧 夹持轴承的那部分,把那部分多车一点,使它比前面的车的卡爪内侧直径要大,也就是说单个卡爪内侧, 夹持轴承的那部分要比 步骤1加工的那部分要低一点,这样就不会使得它干涉步骤1加工的部分。

网友:
我也是和楼主一样这么干的,如果要求更高的话,就要把三爪膛的和夹的产品大小一样,这样跳动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
步骤1.找一个外径24的轴承,用卡爪最里面那圈卡住轴承,卡紧,卡正。
步骤2.用内孔车刀车卡爪 ...

这个应该是修卡爪最严谨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