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内拉床出毛病了,哪位师傅能维修?

楼主(2013-03-30):
拉床型号 L6120
长沙产的。 卧式内拉床----20T的

22千瓦电机, 径向柱塞泵。

情况是这样的。以前我用这台拉床 拉削 拉刀直径120的。 根据拉刀厂说。需要25吨的拉力。 在20T这台拉床用着一直很正常,

过了 7,8个月以后。拉床。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拉削 50件活左右。就拉不动了。

然后用 直径98的拉刀干活。大概拉力需要(17吨)一直也没事。到后来也不行了。连续拉50件左右也拉 不动了(然后等着里液压油温度降下去以后。就可以拉削了。)

到最后拉削,直径72的拉刀。大概拉力10吨吧。 到最后也拉不动了。。。

然后开始找原因。 把油缸拆开,油封全换了 油缸活塞 活塞环 没换,应该没事

后来琢磨是因为油的原因,把油也全换了 ,之前是 46号的 抗磨液压油 昆仑出的。后来换了68号的抗磨液压油,一点效果也没有。

然后。找了维修液压的师傅。他们也修不了 径向柱塞泵。 然后只是拆了些外围的地方,也没换件,就是清理清理之类的。

后来可以拉72的拉刀很正常了。按经验 现在拉床 最大只能拉13吨以内的活。可以连续工作。

就是拉72的拉刀(大概拉力10吨吧)连续工作3个小时 以后,速度也会变慢一点点。(比如拉一个工件开始14秒。3个小时以后17秒才能拉完)

请前辈们给分析分析。我这个情况 具体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呢?如果有能来给维修的师傅就最好了(发信留言)

楼主:
在补充一下,如果实在 没办法的话。能否改成轴向柱塞泵? 具体怎么改呢? 现在很多小厂出的拉床都是轴向柱塞泵的了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溢流阀和换向阀

网友A:
单次运行时间长了系统压力下降(表现为带不动),应该是油温过高,粘度下降,增加了泄漏,降低了效率,所以压力下降
系统运行几个月后完全带不动,可能是经常高温带来的磨损堵塞,20T的额定负载用来拉25T,油温必然升高
菜鸟的个人瞎想,下面是找的温度过高的不良影响:

(1)使机械产生热变形,液压元件中热胀系数不同的运动部件因其配合间隙变小而卡死,引起动作失灵、影响液压系统的传动精度,导致部件工作质量变差。(2)使油的粘度降低,泄漏增加,泵的容积效率和整个系统的效率会显著降低。由于油的粘度降低,滑阀等移动部件的油膜变薄和被切破,摩擦阻力增大,导致磨损加剧。(3)使橡胶密封件变形,加速老化失效,降低密封性能及使用寿命,造成泄漏。(4)加速油液氧化变质,并析出沥青物质,降低液压油的使用寿命。析出物堵塞阻尼小孔和缝隙式阀口,导致压力阀卡死而不能动作、金属管路伸长而弯典,甚至破裂等。(5)使油的空气分离压降低,油中溶解空气逸出,产生气穴,致使液压系统工作性能降低。

网友B:
楼主所说情况的原因上面跟帖已经说明白,因磨损造成了泵、阀工作时内泄漏增加。
要修复,确定泵的输出流量和压力达到出厂标准最重要,其余的可以放在后面处理。
如果要换泵,应该是简单的事情。根据拉床工作情况和原有泵的技术参数,可供选择的范围很大。

网友:
泵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次运行时间长了系统压力下降(表现为带不动),应该是油温过高,粘度下降,增加了泄漏,降低了效率,所以 ...

非常感谢 哥们的耐心回答。让我学了很多知识。

以前找的人来看的。讲解的基本就是泵的原因。但怎么修呀。我们这里 机械随多。可都不会修。

径向柱塞泵的图纸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情况的原因上面跟帖已经说明白,因磨损造成了泵、阀工作时内泄漏增加。
要修复,确定泵的输出流量 ...

师傅啊。换泵太贵了。

我们这里的人都修不了。给指条明路吧!!!

当时还一直在用。只不过拉的活都不大。超不过13吨。  就是用几个小时以后 稍微变慢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啊。换泵太贵了。

我们这里的人都修不了。给指条明路吧!!!

网上找了找长沙拉床的信息,这个柱塞泵是双向的。更换别的泵牵涉很多问题,不是很容易。
泵如果正常磨损,当然可以修,不过要有条件和专门工具。
磨损部位主要是两处,一是配流盘,一是柱塞副。
配流盘修复用研磨,先要用工具粗研,再用配合件对研。
柱塞副一般用工具研孔,然后配制柱塞。
要修,其它轴承这些应该都得换。
如果不是专业工厂,自己真要修得好,费用不会低。
不过。长沙的拉床国内的保有量很大,网上找一找,各种配件供应的信息很多,也许会有比较便宜解决办法。
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是确定这台拉床的内泄漏究竟在哪里,是否只是泵的问题。

网友:
拆油缸很烦吧!

网友:
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油泵,油缸,应该不是最容易坏的部件,应先从控制阀,溢流阀查起,找对师傅才是硬道理。

网友C:
找一个懂一些的师傅看看你的 径向柱塞泵是不是变量的泵,如果是变量的泵可以尝试调高压力; 另外径向柱塞泵相对比较好修,有厂家的修理包一般的机械工程师都可以搞定,泵的加工精度很高,一般柱塞不容易坏,更换柱塞上的密封件就好,配流盘容易磨损;另外可以根据油箱卸油口处的金属磨损颗粒可以判断是哪里磨损,1、如果油液很干净,没有泡沫什么的,可以不考虑是油泵等磨损的问题,2、如果有铜粉末,那一般是配油盘磨损和其它的磨损,3、看看滤网上的东西多不多,一些棉絮什么的,如果有棉絮等污物过多,那第一次用的可能是再生液压油。我是感觉1年之内的油泵一般不容易坏的,液压油干净的话油泵一般可以用很久的,4、看看你的油泵输出压力是多少,一般要有22Mpa左右,如果没有压力表,想办法加装一个,简单,5、你的液压站是不是没有冷却系统,如果没有可以添加水冷或者是风冷的冷却系统,简单。6、一般的液压系统我是不建议用68号液压油的,稀了点(我是在杭州,北方另说)。7、如果要保证稳定生产的话,最好加装一个蓄能器(氮气罐,内胆是橡胶的那种,费用不高)。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络我,QQ542716495 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PS 害怕伏枥 和chntod 已经讲解的很不错了,赞一个他们

网友:
机器上有压力表吗?
开始有力时是多少MPA压力?
几个小时之后无力了还有多少MPA压力?

网友:
通过描述看出,机器连续工作,负荷较大,原来的设计满足不了现在的工作,主要与油温有关系,因为油温较高不稳定,导致液压元件失去功能,解决方法:增大液压油箱或给液压油加冷却设备,比如循环水冷,使油温控制某一个稳定温度,比如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了找长沙拉床的信息,这个柱塞泵是双向的。更换别的泵牵涉很多问题,不是很容易。
泵如果正常 ...

谢谢师傅的耐心 讲解。非常感谢。

泵的配件是不难买。网上确实都可以找到。但主要 是没人会修。

我这是齿轮厂。300人的齿轮厂。各种设备都有

唯独拉床是个 特殊东西。。。径向柱塞泵,其他设备上都没有。

就是压力机,也是轴向柱塞泵。原理不一样。差别很大。

近2年才上的拉床。

费用。我打算5000内修好就行。

泵的话,大拆了以后。那里算有问题,那里算没问题,现在都搞不懂。所以拆了以后 也是不容易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懂一些的师傅看看你的 径向柱塞泵是不是变量的泵,如果是变量的泵可以尝试调高压力; 另外径向柱塞泵 ...

师傅,这拉床是买的旧的,并不是新的。

虽然是旧的,但买来以后工作压力很正常

有表,工作时的那个压力表,拉削25吨的活的时候可以到13兆帕。拉着一点事没有。

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
目前,压力表可以到9兆帕。

目前没有冷却系统。一直打算装一个。

目前 总的来说。拉力降低的 原因是 油温升高(油温高的原因就是 工作时有内泄,一内泄 摩擦压力导致油温急剧升高)

夏天工作2个小时油温就很高了。冬天用还凑合。但也拉不了20吨!!!

夏天的话,拉小活都有点够呛了。 泵应该算是变量泵。泵的型号,应该是300BE径向柱塞泵。手动的

拉力的话。安全阀什么的。我都调高了,调最高了 但拉力还是不够了!

目前 我的想法是,就算加个风冷系统。也不足以把温度降下来。一摩擦 高温。它降不过来呀!

网友:
修泵吧,我认识一个长沙机床厂的,他就是专门修这个泵,我听他说过很多次,他前年那会说修一个大概4000块钱,长沙机床厂会修泵的很多。

网友:
不知道原因的最好别拆,拆了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懂一些的师傅看看你的 径向柱塞泵是不是变量的泵,如果是变量的泵可以尝试调高压力; 另外径向柱塞泵 ...

讲解的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就怕是缸体呈曲线变形,全靠活塞的径向变形调整消除间隙,没几下,又是老毛病了。
   超负荷是根本原因,表现是逐渐拉不动,结果是没什么修头。

网友:
先检查压力,油缸后面进油口处有200吨的压力表打开它如果压力不够,调整油泵的偏心量(可调容积油泵)调到最大一边(机床工作运行的时候调)再不行只能拆开油泵清洗柱塞

网友(2013-12-09):
我可以修

网友:
如果油泵没有异常响声,加大往工作的偏心,油泵左右都有个安全阀,把它打卡 ,在弹簧下垫点东西,这样压力可以调高点,因为是转子和配油轴的间隙大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