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系统,前刀架,半径补偿,刀位号输入T0跟T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30):
广数系统,前刀架,半径补偿,刀位号输入T0跟T9有什么区别!  m4 ]9 w: M+ l1 R5 G

网友:
没有区别

网友:
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吧  但是好像基本没用

楼主:
我认为应该是像加工中心立铣刀一样的半径补偿吧!

网友:
这要看刀的进刀方向了,一般就用G41;G42。

网友:
谁说没用,这是在使用刀尖半径补偿是才用的到,根据你刀尖的位置来定的

网友:
区别大了

网友:
T0是坐标整体偏移T1-T9是针对对应的刀进行偏移

网友:
我的是广数GSK980-TD马上查了一下使用手册,分前刀座和后刀座两种,假想刀尖号码(T)只有1~8。还真找不到有个T9,T0只是不设假想刀尖,没有T9。

网友(2013-04-29):
区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