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里的东西。很轻的,是一种什么材料?

楼主(2013-03-30):
拆开真空发生器的盖子发现这个东西,很轻,像是压缩出来的,后面的黑点是真空发生器出气的位置
想知道是什么材料 ,  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像是树脂消音器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吧,有的不自带消音器

网友:
二楼正解,我也拆开过。

网友:
应当有孔隙的吧?

网友A:
真空发生器阀组内置的进气过滤或排气消声,日系品牌的设计。
建议使用开放式排气消声真空发生器,否则排气孔因脏污影响排气流量的话,真空度、真空流量会下降很快。

网友:
此物是排气过滤器,有黑点说明供给的压缩气体有杂质,需要提高前段供气的品质,否则出现如楼上所言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阀组内置的进气过滤或排气消声,日系品牌的设计。
建议使用开放式排气消声真空发生器,否则排气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PIAB 的是开放式排气,对气源要求比日系品牌底,稳定性更好。真空度、真空流量均优于日系品牌。

网友(2014-01-06):
这个材料叫宝丽龙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