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内拉床出毛病了,哪位师傅能维修?

楼主(2013-03-30):
拉床型号 L6120
长沙产的。 卧式内拉床----20T的

22千瓦电机, 径向柱塞泵。

情况是这样的。以前我用这台拉床 拉削 拉刀直径120的。 根据拉刀厂说。需要25吨的拉力。 在20T这台拉床用着一直很正常,

过了 7,8个月以后。拉床。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拉削 50件活左右。就拉不动了。

然后用 直径98的拉刀干活。大概拉力需要(17吨)一直也没事。到后来也不行了。连续拉50件左右也拉 不动了(然后等着里液压油温度降下去以后。就可以拉削了。)

到最后拉削,直径72的拉刀。大概拉力10吨吧。 到最后也拉不动了。。。

然后开始找原因。 把油缸拆开,油封全换了 油缸活塞 活塞环 没换,应该没事

后来琢磨是因为油的原因,把油也全换了 ,之前是 46号的 抗磨液压油 昆仑出的。后来换了68号的抗磨液压油,一点效果也没有。

然后。找了维修液压的师傅。他们也修不了 径向柱塞泵。 然后只是拆了些外围的地方,也没换件,就是清理清理之类的。

后来可以拉72的拉刀很正常了。按经验 现在拉床 最大只能拉13吨以内的活。可以连续工作。

就是拉72的拉刀(大概拉力10吨吧)连续工作3个小时 以后,速度也会变慢一点点。(比如拉一个工件开始14秒。3个小时以后17秒才能拉完)

请前辈们给分析分析。我这个情况 具体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呢?如果有能来给维修的师傅就最好了(发信留言)

网友A:
我厂买的台湾的立式拉床40T的,但是只拉到35吨(忘记多少吨了)不到,后来老板问拉床厂的人(因为拉力不够,想扣点钱),那人二话不说,到拉床边去调了什么(可能是油门),说可以拉40T的了,后来啊,没过几个月,拉床就拉不动了,在后来啊,修拉床的人来了,好像是换了根活塞,因为活塞磨损严重,小了。记得是这个原因,你拆看看看吧。拉力是有保险系数的。估计拉力过头了。

网友B:
lz你好,不知道你是哪里?我有个办法,如果你实在确定不了是哪里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去五金店里买一个液压表(普通机械式的也就百八十一个,好的有几百或更贵),你把它连接到液压泵和液压缸之间,先确定是泵的问题是缸的问题或则是其它问题,一一排除。最终重点维修确定的那块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好,不知道你是哪里?我有个办法,如果你实在确定不了是哪里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去五金店里买 ...

基本可以确定是径向柱塞泵的原因。但都不会修这种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厂买的台湾的立式拉床40T的,但是只拉到35吨(忘记多少吨了)不到,后来老板问拉床厂的人(因为拉力不够, ...

恩,就是因为超负荷运转。所以导致 过度磨损。里面该换了。可都不会修。泵都不敢拆。。。

网友B:
敢问LZ的泵为什么他们不敢拆呢?感觉有些奇怪(没修过?)。18815222099,这是今上午了解到一个浙江拉床公司技术人员的电话。看看他对你有没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LZ的泵为什么他们不敢拆呢?感觉有些奇怪(没修过?)。18815222099,这是今上午了解到一个浙江拉床公司 ...

谢谢小草了。我们这里 径向柱塞泵几乎没有。都没有修过。也没拆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LZ的泵为什么他们不敢拆呢?感觉有些奇怪(没修过?)。18815222099,这是今上午了解到一个浙江拉床公司 ...

不好意思。这两天比较忙没过来。您留的这个联系电话 这个师傅是可以来修吗?

还是热心师傅 电话给教一下?

网友:
那个号码是找到的一家做拉床公司的技术人员的联系方式,呵呵。正常的话他对这你的问题应该是分析比较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