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符号怎么读?

楼主(2013-03-30):
关于表面粗糙度,老标准叫光洁度,一般读“花..”或“双花..”
新标准粗糙度符号应该怎么读?

网友:
一般是读数字,比如3.2,1.6

网友A:
现在不都是用表面粗糙度。有新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是用表面粗糙度。有新标准吗?

没错!是新标准,关键是这个符号怎么读?

网友:
就读 粗糙度 也可以的吧

楼主:
有没有知道怎么读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
应该读作Ra多少

网友:
读法不重要吧,有这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直接读粗糙度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