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个直径40R20的半圆 怎么车出来是个锥度呢?

楼主(2013-03-30):
T0101M03S800
G0X42Z5
#6=36
N5G0X(#6)
G1Z0F0.1
#3=0
N10#1=20×cos(#3)
#2=20×sin(=3)
#4=2×#2+#6
#5=#1-20
G1X(#4)Z(#5)F0.1
#1=#1+3
IF(#1 LE 90)GOTO  10
G1X42
G0Z5
#6=#6-4
IF(#6 GE  0)GOTO  5
G0X100Z100

车一个直径40R20的半圆

怎么车出来是个锥度呢?

求指教!!!!!

楼主: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程序错了!!

网友:
N1
T0101
G99G97M3S800
GOX42.Z10.
Z2.
G71U1.2R0.5
G71P11Q22U0.2W0.1F0.2
N11G0X0.
#3=0
N10#1=20×cos#3
#2=20×sin#3
#4=2×#2
#5=#1-20
G1X(#4)Z(#5)F0.2
#3=#3+3
IF(#3 LE 90)GOTO  10
N22X42.
G0Z200.
M5
M30

我也是刚在琢磨宏成序,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
中间那段我写错了,其实是
#3=#3+3
IF(#3LE  90)GOTO10

网友:
请教楼主及各位,车这个半圆是用什么刀来车的呢?这个能用caxa数控车来编程吗?

网友:
宏程序有什么用啊,我没接触过啊,还有caxa这个软件编程方便吗

网友:
怎么没见车圆弧指令G2或G3能,G1不就是走直线的吗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
没太涉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