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理数控主机

楼主(2013-03-30):
昨天,上午,一公司打电话来:“我的数控车床自动时,隔几秒至一分钟不等,工人不操作,自动就开始循环了,工人差点受伤。于是我立马过去,询问了情况,就从主机下手,先把主机拆卸下来,卸成八大块

说明一下,这数控车床的系统是广数980TE

网友A:
这你怎么修理??

楼主:
据本人分析,先询问过工人,此系统已用了三年左右了,先怀疑是面板循环按钮出问题,用电烙钱拆出来用万用表检查,是好的,就马上给焊接回去,再检查急停旁边的启动按钮,按钮是坏了,但不至于引起自动循环,可以用,但还是换了个新的,然后把系统装回机床,一试车,过会儿还是会出现自动循环,这下心里没普了,(说明一下,俺对电脑还再行,可以开电脑店)当天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仔细把修理过程想一遍,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原理也应该和电脑有点相似吧?应该是信号输入上!(由于数控系统电路是弱电,又是一门学问,)我把输入那25针插头取掉,装回机床,不自动循环了,但不能使用,看工作环境,前台数车用了冷却,旋飞出的冷却液,可能把此主机后的接头整潮湿,于是再检查系统箱后的输入插头,拆开一看,最下面三针起锈,插头最下有两针在接头处短接了的,于是找根牙签弄掉在针角起的锈,再用电吹风把那接头吹了几分钟,再装回机床,问题解决,
总结:一个小问题,引起大问题,可能引发大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怎么修理??

是信号输入短路引起的

网友:
well done。
楼主是一理通百理,分析到位,善于观察,出手准确。

网友:
因此,完善的PLC应当对重要的信号做短路监控和异常跳动监控.并用下降沿触发循环开始.

网友(点评):
可以做监测,成本问题和后续服务问题。数控厂家都在说明书上说明,但未装检测,机床厂家能省则省,外部更不会加装。

网友(点评):
俺说的是PLC处理,并不增加任何硬件成本.只是厂家想没想到的问题.俺看过KND的标准PLC,循环启动处理就比较完善,想来是以前遇到过这些个事情.

网友B:
呵呵,俺修过很多日本的

网友(点评):
俺第一次拆装系统箱,没老师教的

网友:
能看的出来。非常细心而且又非常能钻研。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俺修过很多日本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去摸索的

网友:
是信号的干扰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好新啊!真是不错的东西,感觉像是电脑主机箱!

网友:
数控编程设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
学习当中,没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很好,维修经验和大家分享。

网友:
向你学习  这个真是个大问题  细节   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