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检查图纸

楼主(2013-03-30):
毕业设计终于搞完1/3了,出了第一张A0,还是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可又看不出来。恳请各位大侠帮忙检查下。小弟跪谢了

补充内容 (2013-3-30 17:52):
不好意思大家,本来是想把扣积分去掉的,结果没成功。跪求站长帮忙下,要别人帮忙看图还要扣别人积分太不厚道了。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额,下载你这个要扣分

网友(点评):
啊!搞了半天我是想去掉扣分的,还是没成功啊?跪求站长帮忙下,求助别人还要别人的积分太不厚道了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片,便于大家检查啊。

网友:
装配图上图估计看不清楚

网友:
画的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A:
带轮和带的宽度没标记吗?

    这个尺寸标记到这里可能不合适吧,应该以圆心为基准,你标记的这里不好测量吧。

网友(点评):
求程朱截个图,跪谢了

网友B:
打不开,白费积分了。

网友(点评):
够冤枉的

网友(点评):
AUTOCAD2004格式的,怎么会打不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白费积分了。

楼主贴2004版

网友:
把图直接贴出来

网友C:
帮楼主贴图。

楼主的图纸好像是用CAXA画出,再转为dwg文件的,轮廓线设置得粗,打印没问题,在电脑上看就不清楚了。所以把它打印为pdf文件。再另存为jpg文件贴出。
论坛对贴出的图片文件像素有限制,即使文件小于4.8M,像素一多,上传好像正常,但传完后报告“无合法文件”。楼主的图纸和pdf文件的大小是A0,转成A0幅面的图像像素太多,减少到1/4之后才传上。但打开后看起来还算清楚。
没读过大学,不知道大学毕业应该有怎样的水平。不过和这些年在论坛上贴出过的其它毕业设计对比,楼主还是强一些。
要说挑毛病,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张图纸的工艺性极差,画得出来,加工不出来。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专注截图30年啊!嘻嘻,本来想弄成下载不要积分的,所以没截图。结果没弄好,对不起了。我只查出序号指引线没有小圆点,截面标示箭头方向不对。还有其他不合理的地方跪求老师指出,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轮和带的宽度没标记吗?

    这个尺寸标记到这里可能不合适吧,应该以圆心为基准,你标记的这里不好测 ...

同步带的型号明细表里有,同步带轮的宽度不是要在零件图里标出吗?国标只规定了同步带轮的最小宽度。截图不清,跪求层主再截一次,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带的型号明细表里有,同步带轮的宽度不是要在零件图里标出吗?国标只规定了同步带轮的最小宽度。截图 ...

好的,       就是这个地方尺寸是应该画到圆心吗?你画到边上是不是不好测量。我也想请教下高手

网友(点评):
这个尺寸是用来给出全长得的吧,貌似不能画到圆心,下面一个尺寸应该是气爪末端到回转轴线的距离,不应该是我那个气爪末端到尾部的全长

网友(点评):
气爪末端到回转轴线的距离是哪个距离啊?

网友(点评):
正视图495的那个尺寸的另一条界限不应该是到右边末端,而应该是到2轴的轴线

网友D:
角轴承内圈和外圈用不用打剖面线呢?

网友(点评):
我们老师不让打,我也不知道为啥,大侠有没发现我的明细表也跟实际的不一样。也是老师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贴图。

楼主的图纸好像是用CAXA画出,再转为dwg文件的,轮廓线设置得粗,打印没问题,在电脑上看就 ...

伏枥老师我就是用CAD画的,图纸格式是老师给的,线型设置也是老师给的。我自己查出来的问题有:个别配合尺寸没有标出,还有就是正视图的尺寸不对,在给出全长后应该给出气爪末端到回转轴线的距离,还有就是指引线少原点和剖面符号箭头错误。
工艺性绝对是大问题,锥齿轮的套杯我觉得不应该做台阶而要做隔离环加压板的结构。放置深沟球轴承外圈的上下座要同时用镗刀加工,这一点我不知道要如何改进。我们60多岁的主任天天骂我们的水平只相当于那时的中专生,没经历过车间的磨练就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角轴承内圈和外圈用不用打剖面线呢?

我记得考研,机械题中,有一道便是轴系零件图改错,而轴承剖面线问题也是此踢中经常出现的错误。。那么既然老史不让标,还是听老师的吧。。你若CAXA等软件标准库里面的轴承图都是有剖面线的。。

网友(点评):
CAXA的标准库每一个版本的都一样吗?或者说有第三方标准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伏枥老师我就是用CAD画的,图纸格式是老师给的,线型设置也是老师给的。我自己查出来的问题有:个别配合尺 ...

工艺性不是说个“大问题”就能过去的,而是关系小到图纸生死大到职业生涯能否继续的根本性问题。
曾经在论坛得罪过不少晒毕业设计的,这次尽管小心,看来仍旧不能避免。

网友(点评):
呵呵,大师要求太高。这图基本还好,有些细节是有问题,不过难免,这种图在学校可以得优了,至于工艺性问题等实践经验,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怕要楼主自己多用心,假以时日,会好的。现在只能画“学生图”,不错了。

网友:
看不懂,请教哪有让大师还花费积分

网友(点评):
本来是想搞成下载免积分的,没弄好,对不住了

网友:
深沟轴承如何放进去的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外圈是用手腕上下盖扣住的,在整个回转部件装配完成后再安装深沟球轴承,之后放入手腕上下盖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性不是说个“大问题”就能过去的,而是关系小到图纸生死大到职业生涯能否继续的根本性问题。
曾经在 ...

老师我把图纸放到论坛上不是想秀自己的水平有多高,也不是来听赞美之词的。我就是想让大家指出错误,我要对得起这坑爹的学费,我得真正学到点东西。我的导师也没多少实践经验(一毕业就任教了),给她看了,只指出了这里剖面线太密那里字体不够大之类的“小”问题。但作为设计者,我更关心结构合理性,工艺合理性等核心问题,没有多少实际动手经验的我只能求助论坛了。没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有问题,尽管指出来,谢谢老师了。
在说回工艺性,深沟球轴承外圈的双侧台阶已经被我改为单侧台阶另一侧弹性挡圈这种结构,锥齿轮套杯也按照减速器的套杯结构重新设计了。还有其他错误恳请老师再啰嗦几句,再次谢谢老师了

网友:
所有的轴承是否要增加密封和润滑?

网友(点评):
装配要求里说明是用润滑脂,转速才60R/MIN。密封的话应该不用太多吧?

网友(点评):
润滑需要注油孔,加了润滑脂就要有密封的。

网友(点评):
润滑脂的密封是要用挡板还是毡圈呢?都是低转速,我也仍在犹豫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唇形密封圈

网友E:
学生画图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比起一般的毕业生要好多了,福大学生的素质不错。

网友(点评):
有热心大侠点评,真的是福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把图纸放到论坛上不是想秀自己的水平有多高,也不是来听赞美之词的。我就是想让大家指出错误,我要 ...

你这样的锥齿轮杯套也不是不可以,整体结构也是常见的,你不是有两个轴套么,下面的垫片可以调整啮合间隙

退刀槽砂轮越程槽在拆零件图的时候注意一下别忘记

看得出你很用心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片,便于大家检查啊

网友(点评):
本想做成下载免积分的,结果没弄好,对不起了。图片伏枥老师已经截图了。在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生画图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比起一般的毕业生要好多了,福大学生的素质不错。

跪谢了,层主我爱死你了!
1.“平面,圆弧面”“限位台阶”问题。回转组件这是一个削边圆柱体(沿高度方向),所以右边是平面左边是圆弧面(下方的剖视图上可以看见)。限位台阶是不完全圆弧(削边了),并开了拆卸轴承的拉爪用槽。
2.“此处结构”问题。这是圆台面的积聚。毕竟镗孔的话只要镗三个套杯的配合孔就可以了。
3.“合盖”问题,这是螺孔锥销。定位用的,明细表里有标明,两个,另一个在尾部。
4.“这是”问题。书上说同步带传动尽量做成中心距可调的结构而不是使用张紧轮。所以底座上开了狭长孔,电机固定座本身带螺纹,再用一个内六角螺帽锁紧,即成为双螺纹防松结构。(D-D剖视图给出了电机座的螺纹孔结构)
5.锥齿轮套杯的啮合间隙靠垫片调整,可是角接触球轴承的预紧我是用固定环,要不要改成垫片压盖预紧的结构呢?
还有哦,楼主是福大底下的独立学院的学生,虽然与福大本部同老师同教材。但水平实在不足,系主任常骂我们的能力只相当于他那时的中专生。福大二字实在承受不起,没资格自称福大学子。层主抬举了

网友(2014-02-21):
上学的都知道楼主是学霸级别的,对不,呵呵,不错,上学时要有你用功就好了,工作了才知道学的少了,工作了你会受益的

网友(2014-09-18):
您好,能加我Q314771531,求指导

网友:
贴个图出来,不然还要扣积分的,哪有送积分帮别人的

网友:
果断不看

网友(2016-01-04):
转个A0彩图,试试效果!

网友F:
没钱啊

网友(点评):
这跟钱有啥关系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钱啊

你这得下载啊

网友:
提一个:大带轮的皮带和壳体内壁的间隙是多少?特别是在中心距在最大极限时。需要lZ验证。还要有皮带的厚度油!该处壳体的厚度油!

补充内容 (2016-1-11 20:25):
怎么一点反映都没有——

网友G:
再加一条:底面最好按红线画加工面处理。对拆图有好处。

补充内容 (2016-1-7 12:50):
诶!图没了

网友:
1.不能全是剖视图。
2.一个轴系剖一次即可。
3.装配关系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加一条:底面最好按红线画加工面处理。对拆图有好处。

再加一条:底面最好按红线画加工面处理。对拆图有好处。
又发一遍加一分

补充内容 (2016-1-9 08:20):
画铸件是最好加工面和铸造面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又扣分

你还是没有整明白有不扣分的你不去

网友:
问题有很多,不过思路出来了,下车间干两年,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平。

网友(2017-03-22):
表示威望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