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上在编程时怎么输入反三角函数

楼主(2013-03-30):
西门子系统上在编程时怎么输入反三角函数???
由于工件在装夹时,工件座标与机床坐标在一个坐标平面上有了一偏移角度,如要调整 好,哪就要重新装夹工件,比较麻烦,我想利用反三角函数直接在编程时输入好偏移角度的反三角函数值,不知道该系统的反三角函数怎么编???

网友:
同问 等待高人!

网友A:
不是有坐标旋转指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坐标旋转指令么?

有啊,不是要先算出角度值,再好旋转,我是想用直接输入反三角函数的值 =输入角度值了,也就是说在编程时怎么输入反三角函数

网友B:
正弦sin(),余弦cos(),正切tan(),反正弦asin(),反余弦acos(),反正切atan2(,),平方根sqrt,绝对值abs,平方p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sin(),余弦cos(),正切tan(),反正弦asin(),反余弦acos(),反正切atan2(,),平方根sqrt, ...

反正切是:   atan2() 这2代表什么?我就输入反正切atan(),显示不行!

网友B:
例如:R1=atan2(100,100)
         R1=45

楼主:
法格操作系统的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R1=atan2(100,100)
         R1=45

行了,谢了,不知在法格的系统上是不是也一样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