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数控系统可以自动计算圆心

楼主(2013-03-30):
我没做加工。是酱紫的。比如内孔盘类零件,随意位置装夹后,一般找圆心是用靠表找圆心。有没有用寻边器在需要做基准的内孔找三个点(三个点就可以形成圆了),然后由系统自动计算出圆心。我不知道哪种系统可以有这样的功能。厂里有:发那科,发格,西门子。不是网上说的那种要很多钱改装的。有可能系统有,但是需要花钱开通的。

网友:
。。。怎么用表找圆心呢。。。不用分中棒吗?

网友:
三点定心没那个时间,现在都用四点定心,无需计算机,只需心算。

网友:
可以。兄弟加工中心有类似功能。只要配置好测量头即可。

网友:
三点定心没那个时间,现在都用四点定心

楼主:
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的,四点找出,计算一下中点位置。那如果产品就一段1/3圆弧作基准呢。

网友:
这个不用系统去完成,自己做个三点找圆心的宏就行,自己搜,也能找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