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卧式。。

楼主(2013-03-30):
立式,如立铣,主轴竖直放置;卧式,如卧式机床,主轴水平放置;那么半卧式呢,,,???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解释,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我想了下,半卧可能是指轴倾斜一个角度放置,,,不知道对不对,求指点。。。。。

网友A:
我也是认为是轴倾斜一个角度放置 但是可以调整角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认为是轴倾斜一个角度放置 但是可以调整角度的吧

哈哈,谢谢,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
卧式和立式的确是主轴的放置位置,配合工装夹具的转动(无论自动还是人工),可以一次装夹加工多项内容,而半卧式只能加工某一特定角度范围内的内容。关于半卧式一般用于专用机床,多用来批量加工精度较高的专门的角度,比如斜孔,斜面等,为何通用设备没有半卧式,是因为半卧式的设备主轴要坐在斜面上,而斜面的精度无论加工还是装配,都比较难以搞定,而且这样的设备上下料也比较困难,工装夹具也是斜的,精度很难调整,所以一般不会用“半卧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