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画的一个纸篓

楼主(2013-03-30):
需要零件文件的话请回复个人邮箱地址

网友:
好像是SOLIDWORKS

网友:
没渲染啊,要不啊就好看了

网友:
964058912@qq.com   发我邮箱哦

网友A:
怎么镂空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镂空的呀/

曲面旋转生成主体,然后采用加厚

网友:
求指导 hepx@vip.qq.com

网友:
下过来学习学习。164238650@qq.com

网友:
感觉那个网有点复杂。

网友:
能给我发邮箱吗?347948345@qq.com,谢谢

网友B:
提供楼主的镂空曲线方程。请楼主鉴定。
步骤:3D草图->方程驱动样条曲线
参数方程:
x=(r+(h/2-b)*tan(a)*sin(t)+b)*cos(t/n)
y=(h/2-b)*sin(t)
z=(r+(h/2-b)*tan(a)*sin(t)+b)*sin(t/n)
t=[0,n*pi]
其中:t为参数。r为镂空部分中线圆半径。 a为纸篓边沿倾角。 b为自设定偏移量。 n为镂空线频率。
由此曲线扫描声称实体,然后用移动/复制命令复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楼主的镂空曲线方程。请楼主鉴定。
步骤:3D草图->方程驱动样条曲线
参数方程:

多谢!这也是最直接的建模方法,我用的曲面特征是有点麻烦了.呵呵,学习了!

网友(点评):
本拉想尝试用包覆,结果失败。呵呵。楼主介绍下你的曲面经验吧 wuguangjp02@163.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也是最直接的建模方法,我用的曲面特征是有点麻烦了.呵呵,学习了!

曲面特征建模,请友友们指点.

网友:
学习,求源文件 329255865@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求源文件   谢谢

源文件如下,不过是SW2013版的.

网友:
画的不错,一开始我还以为用到了投影曲面呢,用方程确实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