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客车公司某款经典熊猫公交车总布置图

楼主(2013-03-30):
给大家参考参考,哪家的就不说那么明白了,搞客车的肯定认识

网友A:
似乎用处不大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用处不大

有这个图就可以画出车身了,底盘可以根据公司需要任意匹配
懂行的明白这个意思
我这个图所有曲线和真实产品一致

网友(2013-07-01):
看chntod的贴图,这个应该是做的方案图,具体还应该选择合适的底盘相匹配,只拿布置方案没什么价值。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实际生产的总图,底盘没放上去而已,是原厂原图

楼主(2013-11-12):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方案图,是总布置图,参数与实车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
这个算是装配图了吧?

网友C:
楼主座椅布置的有问题!这个是公交还是旅游?26+1完全可以到28+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座椅布置的有问题!这个是公交还是旅游?26+1完全可以到28+1啊

座椅间距有等级标准,不是销售产品,这个有区别的
这是实际样车生产的总图了,是原厂图纸,所有参数和实际产品都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座椅间距有等级标准,不是销售产品,这个有区别的
这是实际样车生产的总图了,是原厂图纸,所有参数和实 ...

这也就是个车身布置图,实际生产中用处不大,也就是上上产品公告什么的有用。而且关于座椅间距问题有最新的标准,我的意思是下客门的位置完全可以纵向布置两个座椅,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实际开模是需要3D数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