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长轴容易振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30):
在一台九成新的3米长630车床上加工一批长轴,长2500,外圆130至180,用90度刀,副后角磨得比较小,靠近副刃处副后角接近零度,(本人做车床时间不长,车刀磨得也不大好)没用跟刀架和中心架,正向走刀很容易振刀,有时刀磨得差点,吃刀50丝也会振,(以前在其它机床上做过比长径比更大的轴,也不怎么会振刀)找来找去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机床安装时,中间两个地脚螺丝没打,只有调整块垫了一下,同时床头和尾座下面的地脚螺丝压得也很松,在此请教下各位大侠,像这样的情况,地基太虚的话,会不会导致在加工比较大的工件时容易振刀?

网友:
会,地角罗斯打好,调平,然后浇上水泥。

网友A:
不用90度刀!用75度刀或者。。。。总之小于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90度刀!用75度刀或者。。。。总之小于90

75度刀之前也试过,效果也不好,弱弱的问一句:似乎75度刀做长轴更适合在便用跟刀架的情况下用?

网友(点评):
加工时,摸着机床床身,看会不会抖动,抖动就马上把机床固定了再做。

网友:
首先保证机床刚性 也就是你说的问题 地脚
然后是你的刀具  最好采用跟刀架 加 75度刀 可消除切削力的影响 排屑槽的刃磨也是有门道的

网友B(2013-04-30):
我们以前做直径100MM,3米长的也不用跟刀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做直径100MM,3米长的也不用跟刀架的!

大侠传授点方法嘛,请教了

网友:
用75度刀,刀具中心垫高一点!慢慢试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先把机床的刚性整好,长轴更怕微量的变化

网友:
床头向尾座加工 细长轴加工易震动 这样加工轴的晃动小 减小切削速度

网友:
先将基础搞定再说。。。

网友:
看看徐鸿本的《车削工艺手册》,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