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出山,该对焦板是如何实现电子束自动对焦的?

楼主(2013-03-30):
该对焦板上有一个带有9个小孔的正方形小板,该小板是电子束焊接机用来电子束自动调试用的。您觉得焦点对在小板哪地方比较合适呢?请说明理由,热烈欢迎您的参与!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图片是真空焊接焊接室对电子束自动调试用的,哪有疑问?请直说。

网友A:
您这个设备是中压的还是高压?,一般的都是在钨靶上面直接自己对焦的。。。

网友B:
这两天事多,没顾得上兄弟的帖子,抱歉。
有几个问题:
1.这块对焦板上的孔内是填装有钨块并有导线连接的吗?
2.是否每种焊缝直径都有对应的对焦板?

这种东西的原理是用电子束顺次扫描孔洞内的钨电极,收集电压后在示波器上显示,当出现正确的示波图形,就说明对焦良好。
根据兄弟设备的特性,我猜应该是根据焊缝直径有不同的对焦板。
你量一下正方形的长宽,应该跟要焊接的焊缝直径一致。

网友(点评):
嗯,没说明白,是正方形孔距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设备是中压的还是高压?,一般的都是在钨靶上面直接自己对焦的。。。

60KV高压,真空度10的-6次方级。老外的意思是对在孔附近任意位置都可以,有疑问不理解,所以才发帖向高人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事多,没顾得上兄弟的帖子,抱歉。
有几个问题:
1.这块对焦板上的孔内是填装有钨块并有导线连接的 ...

记得好像正方形板本身是耐高温的材料,孔下面直接是铜板;焊缝直径要明显比孔直径大。平时就按老外教的随意对到孔外附近任意位置,感觉焊接质量一直也挺好的,就是看到对焦板被烧成那样而不解,对这样的随意自动对焦而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好像正方形板本身是耐高温的材料,孔下面直接是铜板;焊缝直径要明显比孔直径大。平时就按老外教的随 ...

那我知道了。
随意对焦是鬼佬给你们的说法,我本以为是检测扫焊的焊缝对焦,现在看来,是针对焊缝所在的平面对焦,那么你们的齿轮进入焊接室对夹具应该就是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KV高压,真空度10的-6次方级。老外的意思是对在孔附近任意位置都可以,有疑问不理解,所以才发帖向高人 ...

可能就是随便调一下,找一下焦点就可以吧,这个东东我真木有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随便调一下,找一下焦点就可以吧,这个东东我真木有见过

不是这样的,兄弟,自动对焦是通过扫描三个等距的电极,通过收集每个电极不同的电压值,分析波形来判断对焦是否合适。电极通过大电阻接地,收集电阻两端的电压降来检测,如果电极越小,灵敏度越好,最好截面积小于束流直径,这样会十分灵敏并且可以分析能密分布。

这个对焦板是对面聚焦,电脑会记录各个焦点对焦良好时的偏转角度,以此计算出需要对焦的平面高度。所以这个对焦板的集电极高度是比较讲究的,所谓的“任意位置”的说法,是鬼佬使坏,故意略去了高度参数和电子束会扫描这个事实。

当然还有另一种对焦方法,就是在电极上不断改变聚焦电流,检测最大能密点,但这种方式仍然是要有高度参数和偏转角度的,简单的三角函数计算,我说丫挺的使坏,不冤枉他们,哈。

网友:
打瓶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兄弟,自动对焦是通过扫描三个等距的电极,通过收集每个电极不同的电压值,分析波形来判断对 ...

是这样的啊,挺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兄弟,自动对焦是通过扫描三个等距的电极,通过收集每个电极不同的电压值,分析波形来判断对 ...

既然平面对焦,那直接用一块不带孔的对焦板不就可以了吗?那块对焦板上均匀分布的9个孔,该不会是多余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平面对焦,那直接用一块不带孔的对焦板不就可以了吗?那块对焦板上均匀分布的9个孔,该不会是多余的吧 ...

要扫描的,哥们,一定要在示波器上扫出一个波型来,正确了,才算对焦成功。对点聚焦三个孔就够了,九个是为了平面。

网友(2017-09-30):
我是做电子扫描显微镜研发的。

在我看来,那几个孔是用来电子束通过的,叫做光澜,当其中的任何一个孔和下面的物镜中心对中后(就是对焦),改变物镜的聚焦条件,会看到电子束光斑的大小变化,但是中心不变,这样就说明光澜和物镜对中了,对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小像差,像差越大就会影响到电子束光斑越大。

可以多多技术交流,我做电子束设备的,所以特别希望和应用或者相关领域的朋友多多交流,请加我qq3390696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