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东西时用了一个电机,可调动功率,怎么设计?

楼主(2013-03-30):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在制作东西时用了一个电机,可调动功率,小功率低速运行时带动一个装置运行,大功率高速运行时需要带动另一个装置运行,而且两个装置连接在一个轴上,两个速度不是同时运行。不需要人工调节。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你可用離心開關來驅動不同的離合器即可,如果你不了解離心開關,你可拆下單相異步電機後蓋即可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用離心開關來驅動不同的離合器即可,如果你不了解離心開關,你可拆下單相異步電機後蓋即可理解!!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教。离心开关时启动时应用的,当达到一定速度时开关自动断开,不能长时间低速运行,而我们的东西需要长时间低速运行。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用离合吧

网友A:
離心開關的動作轉速是可以調整的,當然不能跟啟動電容用同一個..但如果速度更低,那可採速度發電機,及雙階繼電器來驅動電磁離合器,或直接採編碼器來採點使用都可,如轉向相同更可找超越離合器廠家來資詢會更清楚!!

网友:
电磁离合器互锁

网友:
要注意:
1、电机带动装置1运动,速度达到临界点,装置1脱离装置2连接,装置2的转动惯量必然使电机速度降低,又降回临界点。反复振荡。所以必需有换档时的速度过盈量。
2、转换机构必然只有一个,也就是一个装置带动另一个装置此开彼合。否则成本及同步问题都困难。

所以,楼主要机构就有方向了,必然是有弹簧的,与离心力相关的机构。我想一想,给楼主画一个吧。希望1小时内解决。

网友B:
1个小时弄了这个,只能表达大体设计意图
如图,两滑块连接四活动杆,侧面的活动杆外加重物,随转速上升滑块被离心力克服弹力拉近。

剩下的就是用这个机构驱动两个磨擦片离合器了——比如考虑右端活动左端固定。当转速变化,右端也移动,然后驱动两个磨擦离合器。

小弹簧是防振荡设计,使两个离合器干脆利落之离合。这个只画了个大体意思,自己考虑怎么安装

楼主(2013-05-21):
引用 网友B:
1个小时弄了这个,只能表达大体设计意图

如图,两滑块连接四活动杆,侧面的活动杆外加重物,随转速上升滑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離心開關的動作轉速是可以調整的,當然不能跟啟動電容用同一個..但如果速度更低,那可採速度發電機,及雙階繼電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