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牛头刨床上经常遇到刀尖(合金车刀)打碎问题?.

楼主(2013-03-30):
前提是没有自动抬刀装置,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刀架舌板固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架舌板固定死了?

没有啊,手轻轻一提就提起来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手轻轻一提就提起来了啊

是否是退刀容易崩刀尖?

网友:
粗刨负前角。

网友B:
以前有个奇妙刨刀就是专门对付刨刀刀尖蹦刃这种事的。
奇妙刨刀的参数大约是主偏角75°、副偏角15-20°、刃倾角10-15°、前角10-15°、后角6-8°,带刀尖圆角。
主要在于大刃倾角,大前角。
大刃倾角,就是让刀刃先碰到工件,然后刀尖进入。大前角则使刨刀锋利。
当然,这种刀只能向一个方向切削,不可以往返走刀。

网友C:
主偏角要大 后角要 刀尖圆角2个左右

网友(点评):
可以说一说什么是“主偏角”吗?

网友(点评):
刀子 在拍板上转动的角度 我感觉角度大点 不容易伤刀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奇妙刨刀就是专门对付刨刀刀尖蹦刃这种事的。
奇妙刨刀的参数大约是主偏角75°、副偏角15-20°、刃 ...

那刀尖磨多大的R?

网友(点评):
圆角大小与走刀大小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偏角要大 后角要 刀尖圆角2个左右

刀子 在拍板上转动的角度 我感觉角度大点 不容易伤刀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退刀容易崩刀尖?

是啊,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D:
用的什么牌号的刀片?

网友E:
我和你说 如果你用的刀片型号不对  磨的再好也会蹦刀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牌号的刀片?

YG8干的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说 如果你用的刀片型号不对  磨的再好也会蹦刀尖

YG8干的铸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奇妙刨刀就是专门对付刨刀刀尖蹦刃这种事的。
奇妙刨刀的参数大约是主偏角75°、副偏角15-20°、刃 ...

干过半年65牛头刨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楼主问题根本在于后角太大。回刀的时候正好刀尖打到工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奇妙刨刀就是专门对付刨刀刀尖蹦刃这种事的。
奇妙刨刀的参数大约是主偏角75°、副偏角15-20°、刃 ...

求大师给个图,这样就更详细了,真的很感谢,这个问题头疼死了..........
没自动抬刀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