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燃油泵电感

楼主(2013-03-30):
汽车燃油泵接线柱上面为什要通过电感接通电源,如果直接用铜线会有什么反映?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防止接通瞬间电流太大

网友A:
安全隔离栅吧,防爆要求,不允许直接导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隔离栅吧,防爆要求,不允许直接导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图看看

过一两天,我照个图片发给您,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抗干扰的吧

我找到了,是这样的,但我的同事总说不用电感可直接铜线,电生磁、磁生电,两者相辅相成,总是随同显示。
  电感(图5)

当一根导线中拥有恒定电流流过时,总会在导线四周激起恒定的磁场。当把这根导线都弯曲成为螺旋线圈时,应用电磁感应定律,就能断定,螺旋线圈中发生了磁场。将这个螺旋线圈放在某个电流回路中,当这个回路中的直流电变化时(如从小到大或许相反),电感中的磁场也应该会发生变化,变化的磁场会带来变化的“新电流”,由电磁感应定律,这个“新电流”一定和原来的直流电方向相反,从而在短时刻内关于直流电的变化构成一定的抵抗力。只是,一旦变化完成,电流稳固上去,磁场也不再变化,便不再有任何障碍发生。
从上面的过程来看,电感器的核心作用是阻止电流的变化。比如电流由小到大过程中,电感器都存在一种“滞后”作用,它能在一定时间内抵御这种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电感器拥有储存一定能量的作用,因此它才能在变化来临时试图维持原状,但需要说明的是,当能量耗尽后,则只能随波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隔离栅吧,防爆要求,不允许直接导线连接。

我找到了,是这样的,但我的同事总说不用电感可直接铜线,电生磁、磁生电,两者相辅相成,总是随同显示。
  电感(图5)

当一根导线中拥有恒定电流流过时,总会在导线四周激起恒定的磁场。当把这根导线都弯曲成为螺旋线圈时,应用电磁感应定律,就能断定,螺旋线圈中发生了磁场。将这个螺旋线圈放在某个电流回路中,当这个回路中的直流电变化时(如从小到大或许相反),电感中的磁场也应该会发生变化,变化的磁场会带来变化的“新电流”,由电磁感应定律,这个“新电流”一定和原来的直流电方向相反,从而在短时刻内关于直流电的变化构成一定的抵抗力。只是,一旦变化完成,电流稳固上去,磁场也不再变化,便不再有任何障碍发生。
从上面的过程来看,电感器的核心作用是阻止电流的变化。比如电流由小到大过程中,电感器都存在一种“滞后”作用,它能在一定时间内抵御这种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电感器拥有储存一定能量的作用,因此它才能在变化来临时试图维持原状,但需要说明的是,当能量耗尽后,则只能随波逐流。

网友(2017-06-01):
电磁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