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原理学艺不精 四杆机构俩自由度点位求助

楼主(2013-03-31):
如图四杆机构,杆A、 B均可以自由转动,A杆与X轴夹角为@1.杆B与X轴夹角为@2,求M点(x,y )坐标?

网友:
这个高中几何就可以解决的吧?

网友:
我也忘记  ;

网友A:
只是求坐标?

网友B:
用向量法来解这个问题吧,这样能稍微简单些,m点的坐标可以用e点的相对坐标来求。
机械原理上有怎么解的过程,可能要变成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求坐标?

是呀 ,M点坐标(x,y)?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向量法来解这个问题吧,这样能稍微简单些,m点的坐标可以用e点的相对坐标来求。
机械原理上有怎么解的过 ...

谢谢指导,我再看下书,实在不懂再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