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型号的走心机,能加工外径50MM,长度600MM的齿轮轴?

楼主(2013-03-31):
哪种型号的走心机,能加工外径50MM,长度600MM的齿轮轴?

网友:
一般走心机20以下,韩国某品牌走心机据说可以做到30,再大就不能够了。如果楼主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建议购买全自动刀塔机,津上或者宫野的50型带背轴全自动机床配育良的送料机应该是可以了。公司现在加工齿轮坯即使用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