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标轻一重严对轴承寿命有何影响?请熟悉的社友谈谈

楼主(2013-03-31):
ISO281考虑了润滑油中的污染物对轴承寿命的影响,分了极其清洁、高度清洁、标准清洁、轻度污染、一般污染、重度污染、严重污染七个等级,轴承寿命修正系数ec的比是10、9、8、6、4、1、0,也就是说在严重污染的情况下,轴承是不能用的。那么污染等级是如何界定的,各种过滤形式能达到那种等级,有没有现场能简易的初步判别方法,请熟悉的社友谈谈。

机器轴承损坏是经常发生。有些世界级的设备生产商也往往首先是询问使用方油是否清洁。不能现场给使用方定量地指出正在使用油的清洁程度,一些设备的使用相关人员对在用油已污染的结论是不信服的。

在一个矿山使用现场,就碰到这一种情况:厂长说他们的油很干净,这台设备换下来的油,用在哪台国产设备上都没有问题,能说我的油不干净吗。把滚动轴承用油和滑动轴承用油等同看待了。

网友:
越是精密的轴承对油的要求越苛刻

网友(点评):
是的,对温度的要求也同样。一般的机器也要求开机空运转一会再带负载,也是考虑油和温度吧

网友A:
LZ 对轴承钻研得很细呀。

知道一些:
1. 极其清洁---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污染颗粒尺寸小于润滑油膜厚度
2. 高度清洁--润滑油用超细过滤器过滤
3. 标准清洁--润滑油用细网过滤器过滤

一般工业用轴承润滑是达不到以上3个级别的,一般工况下都是轻度污染和一般污染。
重度污染少见,严重污染实际工况中可以认为不存在---除非有阶级敌人搞破坏。

网友(点评):
SKF对带密封的轴承是列在高度清洁范围内的吧,取的污染系数nc0.8

网友(点评):
是的,你说得对,我没有考虑脂润滑。其实不只是SKF,我们中国国标也是这么规定的,我下面会贴图。

网友:
"严重污染实际工况中可以认为不存在---除非有阶级敌人搞破坏"。哈哈。指的是非法添加研磨物质吧。哈哈。楼上的这位老师很幽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对轴承钻研得很细呀。

知道一些:

严重污染时按公式无法预测轴承寿命了,不一定和阶级敌人有关。看SKF专门有便携式油质检测器,有没有社友在使用,了解的请谈谈情况

网友(点评):
标准中直接把严重污染的ec值定义为0了。所以说如果没有人为破坏,可以认为实际工况中严重污染不存在。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严重污染状态与重度污染状态合并,ec<0.1就行了。

楼主(2013-05-13):
FAG对润滑油过滤器一般要求筛目应该小于25um.对过滤率也有要求

网友:
以下是GB/T6391-2010/ISO281:2007的截图

网友:
还有一部分

网友(点评):
大家关心的是如何确定污染系数的值,而不是定性表述

网友(点评):
现在摩擦学的发展远未到能确定ec值的程度。能定性表述的,都是后面做了大量实验的。所以GB6391就是ISO281的翻译版。

网友:
密封型脂润滑轴承,虽然表里说ec值可取0.8,但实际工作中,我们不敢取这么高。
原因很简单,后面还有一句,未考虑液体污染。
密封对颗粒污染效果很好,但对液体污染,还是有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