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加工

楼主(2013-03-31):
在加工铝件时,外面卖的刀具,刀尖易坏,铣面不光滑.是不是刀具硬度问题.

网友:
看看刀具切削刀刃有没有积屑瘤产生

网友:
铝件硬度不高,不是道具硬度的问题
铝件难题是粘结
铣刀带涂层,另外就是考虑冷却问题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铣刀还是面铣刀盘?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可能你你刀上有积瘤了,注意冷却。

网友:
检查一下刀具的径向和轴向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