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调节数字显示

楼主(2013-03-31):
在下想帮工厂改进一台机器,想把手动调角度做成数字调节的,不知有没这类器材的商家,或者各位高手不知有没有好的方案提供,多谢

网友:
好像有一種位置顯示器可使用..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有角度显示仪的

网友:
角度显示仪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