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德客电磁阀工作原理

楼主(2013-03-31):
这个图片是亚德客电磁阀4V210的图片,我就是不明白,电磁阀通电后,怎么驱动活塞向前运动的,求高手解惑

楼主:
不好意识,图片是这个

楼主:
这个

网友(点评):
弹簧复位:顶部是一个两位三通先导阀,通气后阀芯工作,复位时先导阀换向排气。此外还有空气复位、空气+弹簧复位的内部结构。Airtac参考SMC、Festo,标准的弹簧复位。

网友:
一般来说,电磁阀的动作过程,其直接的电磁部分是用来触发一个扳机一样,利用气压(或油压)来推动阀芯进行换向,也就是说应该有先导结构,这个要拆开来仔细琢磨。直接利用电磁力进行开关的也有,由于电磁力相对较小,应用范围较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