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磨合金涂层钻头

楼主(2013-03-31):
    纯粹为了好玩,试下看的。切莫用于加工。

修磨钻头,端面有点浮尘

修磨钻头,端面有点浮尘

修磨钻头刃部特写

修磨钻头刃部特写

后刀面和倒角特写

后刀面和倒角特写

直径5.1mm

直径5.1mm

网友:
很早以前,当我看到工友丢掉3mm的涂层切刀刀片时,就觉得是一种严重的浪费。一块刀片要100多啊。通过手工刃磨,一块刀片两个刀头,至少还可以用一次。

网友A(2013-05-20):
磨得还行就是有个疑问为什么两主切削刃中间凹,不好意思,新手。

网友(点评):
槽型 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是自然形成的凹弧线刃型,是螺旋槽与一条直线切面自然组成的,无法改变的。

网友(点评):
顶角大于118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得还行就是有个疑问为什么两主切削刃中间凹,不好意思,新手。

找只钻头自己看看就明白了,不知怎么表达!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想靠手磨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的材质本身的特点。两条刃稍有偏差,就容易磨损和断钻头!

网友:
版主强大,一般手磨的这么对称已是难得,但是就像7楼的兄弟说的,合金钻头由于其本身材质韧性较差,两切削刃稍不对称就比较容易崩刃,特别是小直径的,

楼主:
看照片时间估计我拍照片的时间比磨的还长。为什么要这个贴?
  也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楼上两位说的:手工修磨不可取(简易磨床修磨不可靠),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是硬道理!
    上个月有一“知名企业”,里面全是高级专家,中科院的什么人物,生产了什么钛合金、复合材料的钻头、铣刀等。
      到俺单位找人用M6025A(18年的)设备磨合金钻头后,直接去涂层,(说他们研发的涂层硬度比巴尔查斯高),回来后给我看,我说:加工一件不断就不错了。加工一个孔后,看钻头,崩缺1/6。走你!中科院?!

网友(点评):
他们 只做涂层吗?

网友(点评):
所以说 他们的能力极大的破坏了自吹自擂的萎耷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