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的3D寻边器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3-03-31):
大家用过的3D寻边器在使用过程中精度怎么样,比如在一块方铁上加工一个10H7的孔  孔的中心到两直角边的距离分别是20正负1丝,用3D表巡边后直接能保证吗?还是先把孔加工到9.8,再测量孔距,再调整吗

网友A:
我们用马波斯的,机床森精机,这个精度很容易达到,注意保持探头和孔的清洁。要是不放心,你就像你说了留点余量两个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马波斯的,机床森精机,这个精度很容易达到,注意保持探头和孔的清洁。要是不放心,你就像你说了留点 ...

请问巡边时是自动巡边吗,那3D表挺贵的吧。而且机床中有巡边程序,是吧

网友(点评):
巡边程序有的机床有相应的命令,即使有也是半自动的,要全自动,还需要你自己写,没有也没关系,只要机床有跳跃指令(FANUC中是G31)就可以了。

楼主:
用过哈默的3D表的,是手动寻边的,精度怎么样